制作一个简单的9-18V可调直流电源

楼主:
能给个原理图最好了,或者建议用什么可调的三端稳压器件

网友A:
三端稳压的?有吗?是不是该选选可调的开关电源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端稳压的?有吗?是不是该选选可调的开关电源芯片

我想用个LM317三端可调,但是好像最低输出电压是1。25吧,这个可以调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想用个LM317三端可调,但是好像最低输出电压是1。25吧,这个可以调么

LM317可以调节。完全能够实现你所要求的9~18V输出。
最低输出电压是1.25V,你怕什么?能够从1.25V一直调节到18V不是更好么?

网友:
LM117/LM317

用开关电源也不错,效率高,发热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LM317可以调节。完全能够实现你所要求的9~18V输出。
最低输出电压是1.25V,你怕什么?能够从1.25V一直调节到18V不是更好么?

线性稳压,功率不会太大~,效率也不会比开关电源高,建议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