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54100】液晶屏部分的使用--12864串口篇

楼主:
首先来体验12864G-086-P,采用spi方式。正好了解下nxp的spi的使用。

先看屏幕的引脚图

所以共有8根线来连接。

串行方式也可以有很多中啦,先用spi的方式。

再来看看板子。

一直在由于要不要把没有焊的其他地方把排针焊上去。这次看看原理图,发现都不用,没焊的居然都是NC,

唯一要注意的就是杜邦线得特意去买那种有公有母的。

这一看外设留的引脚其实也不算多啦。

spi接的是J3部分的

完成硬件连接,上电,板子亮起。

下面介绍具体软件部分

网友:
开始写程序了。nxp的spi没接触过,不过有这例程,先看下例程吧

spi部分总共有三个例程,轮询方式、中断方式、DMA方式。实际编译了下,真伤心居然只有第二个改下设置能编译成功,其他两个都提示有错。

其实提示有这错误,以前也碰到过,常见两种解决方式,一种是要讲前两个关于库的工程编译下,生成.lib就行,

另一种就是更改工程设置,设置好没找到文件的路径。

对比没问题的工程。设置路径这块是一样的。

偏偏前两个也编译过了。

该位置也生成了.lib偏偏说找不到,也不知道为啥

网友A:
1、库文件有两个,一个是芯片的库,一个是板子的库,查看一下是不是都能找到,实在不行的话删除项目里的再重新添加。

2、你选择的是spis,是作为从机模式,我觉得你驱动lcd应该用spim即主机模式。

3、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库文件有两个,一个是芯片的库,一个是板子的库,查看一下是不是都能找到,实在不行的话删除项目里的再重新添加。

2、你选择的是spis,是作为从机模式,我觉得你驱动lcd应该用spim即主机模式。

3、仅供参考

对哦,昨天忙晕了,那个后面s是从机的意思,呵呵,回去再改改

网友:
选择基于spim_polling的例程修改,编译错误还是与上面说的相同,提示缺少.lib

首先采取的措施,当然是将上面两个重新编译成.lib

文件夹下确实也有这个

然后发现所要工程编译还是有错,便将工程中的.lib删了,重新添加此.lib,编译还是报错

修改设置,重新编译lib_board_lpcxpresso_54102

结果发现该工程本身不作为.lib,正常编译居然也报错。彻底晕了

网友:
如果不用这综合多个工程的例程,直接用单个,也是同样报错。

然后试了下spim_int单独的例子,是不报错,但有警告,也无法下载,错误如图

看来还是只能自己建工程用了

网友:
既然现有工程都用不了,果断的自己搭建工程了。

搭建了个M4的,框架搭好了,编译没问题。时间不早了,先上传,具体spi部分程序,搞定后再上传完整版

网友:
继续折腾板子,突然发现这篇帖子名字得改,应该叫遇到问题汇总,然后和大家一起讨论。
原本想趁着假期好好把帖子完结的,结果程序写好了才发现,无法下载,真心的郁闷。

板子之前是好用的,程序是下过的。所以,果断找了个简单程序,试试能不能下载,果断的不能呀

首先,编译后如图,虽然也没错误,但是就跟正常的不大一样。

这是我建立工程编译的,上下比较下,明显不同呀。

其次,不管是哪种,都无法下载。

我试的是blinky的,M0错误提示如图

确认后如上图所示

但配置没问题,板子也正常识别了,就是不行。

想了无数可能,怀疑是不是我lcd还插在板子上,可能功率不足导致的。

果断把lcd屏拔下来,重新编译下载,还是不行。

编译错误的对话框显示还不同,

确定后弹出的,这倒有点熟悉了,有点像用M3板子时遇到的,但我电源没问题啊,下载器也有的,咋会出现这情况?

看来这两天还得先把这下载问题解决了,不然这咋用呀。

网友:
浪费了一天时间终于知道为啥下不了了,居然是数据线问题。真心的醉了。。。。
这一大摞现象居然因为换了根数据线就解决了。啥情况,这数据线用其他板子咋没问题。
不知道该说别的板子抗干扰能力更好,还是这块板子太敏感。当一根易干扰的usb线,遇上一个易干扰的板子,结局就悲剧了。
秀一下这易干扰的usb线吧,之前特意在淘宝上买的,还买了两根呢,这让我伤心的。

网友:
突然发现nxp的这库太混乱了,花了两晚上还是没在整个程序中找到引脚的名字,以前用1114是,好歹还有个.H的文件,将所有gpio脚标出来,让你初始化时知道改写PIO0_1还是PIN_1,现在完全不知道底层库的写法,整个程序框架都搭好了,就差修改这引脚名了,唉,再想想其他办法吧

网友:
终于解决了引脚名问题。
不过屏幕还是没亮起来,继续检查错误,竟然发现无法仿真,难道我程序框架有问题,再看看例程竟然也无法仿真,好吧,这说明问题都有,详情请见帖子: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59240-1-1.html
不过通过与其他例程的对比,还真发现有问题。解决了我板子程序无法正常运行的问题。
其实就是我少加了个sysinit.c的文件,添加了就可以正常运行了

网友:
无法仿真,只能自己研究程序了,感兴趣的可以一起探讨探讨究竟是哪可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