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SAM R21创意大赛周计划】+BitCloud无线数据发送和接收

楼主:
首先 我们看BitCloud里有个消息缓冲结构和数据发送相关结构:
/typedef struct
{

  /** The status of the data request. See \ref DataReqStatuses "details". */

  APS_Status_t status;

  /**  Timestamp for the transmitted packet based on the local clock,

   * as provided by the NWK layer. */

  uint32_t txTime;

} APS_DataConf_t;

/**//**

* \struct APS_TxOptions_t apsdeData.h "aps.h"

*

* \brief Describes additional options for data transmission.

*

* The structure is used to set additional parameters for a data request such as

* \li to request for acknowledgement set acknowledgedTransmission to 1

* \li to enable fragmentation set fragmentationPermitted to 1

* \li to enable encryption of the application payload of a data frame set securityEnabledTransmission to 1

* \li to use network key to encrypt the application payload of a data frame set useNwkKey to 1

* \li to include extended nonce (combination of extended address and

* sequence number) to the auxiliary header set includeExtendedNonce to 1

*

* These fields conform to the primitive defined in ZigBee Specification r20, Table 2.2, page 25.

*

* Few extensions to the specification are defined:

* \li to disable decryption of sent data (clobbers data pointed by the asdu field) set doNotDecrypt to 1

* \li to enable indications from own broadcast transmissions set indicateBroadcasts to 1

* \li to disable discovery of a route path to the destination node in the case

*     when such path is unknown; in such case if the route is unknown an error is reported

*

*/

BEGIN_PACK

typedef struct PACK

{

  uint8_t   securityEnabledTransmission :1;

  uint8_t   useNwkKey                   :1;

  uint8_t   acknowledgedTransmission    :1;

  uint8_t   fragmentationPermitted      :1;

  uint8_t   includeExtendedNonce        :1;

  uint8_t   doNotDecrypt                :1;

  uint8_t   indicateBroadcasts          :1;

  uint8_t   noRouteDiscovery            :1;

} APS_TxOptions_t;

END_PACK

/**//**

* \struct APS_DataReq_t apsdeData.h "aps.h"

*

* \brief The structure for request parameters of APS_DataReq() function

*

* The structure represents parameters of data request, i.e. the request for sending data across the network. A pointer

* to an instance of the structure should to be passed as an argument to APS_DataReq() function.

* The structure definition follows APSDE-DATA request primitive described in

* Zigbee Specification r18, 2.2.4.1.1 APSDE-DATA.request, page 23.

*/
//APS_DataReq_t结构的定义:
typedef struct

{

  /** \cond SERVICE_FIELDS **/

  struct

  {

    void *next; /*!< Used for queue support */

#ifdef _ZAPPSI_

    /* to be compatible with MAC service. */

    uint8_t requestId;

    /* Sequence number to identify request-response pair. */

    uint8_t sequenceNumber;

    union

    {

      /* Callback wrapper routine pointer */

      void (*callback)(void*);

      /* Processing routine pointer to call after required memory will become free */

      void (*process)(void*);

    } zsi;

#endif /* # _ZAPPSI_ */

    ZDO_ResolveAddrReq_t resolveAddrReq; /*!< Used for address resolving */

  } service;

  /** \endcond **/

  /**  The addressing mode for identifying the destination of a data request.

   * May take any non-reserved value from the following list:

   * \li APS_NO_ADDRESS (0x00) - used for binding; set dstAddress and dstEndpoint

   * \li APS_GROUP_ADDRESS (0x01) - used for group transmission; 16-bit group address should be specified in dstAddress; dstEndpoint is not set

   * \li APS_SHORT_ADDRESS (0x02) - identifying the destination (unicast or broadcast) with  a 16-bit short address specified

   * in dstAddress and the endpoint set in dstEndpoint

   * \li APS_EXT_ADDRESS (0x03) - identifying the destination with a 64-bit extended address specified in dstAddress and the endpoint set in dstEndpoint

   * \li 0x04..0xff - reserved values, must not be used by the application*/

  APS_AddrMode_t dstAddrMode;

  /**

   * \ref Endian "[LE]" The address of the individual device or group address

   * of the entity to which the ASDU is being transferred.

   **/

  APS_Address_t dstAddress;

  /** This parameter shall be present if and only if the DstAddrMode parameter

   * value is 0x02 or 0x03 and, if present, shall contain either the number of

   * individual endpoints of the entity to which the ASDU is being transferred,

   * or the broadcast endpoint (0xff). */

  Endpoint_t dstEndpoint;

  /** \ref Endian "[LE]" The identifier of the profile for which

   * this frame is intended. */

  ProfileId_t profileId;

  /** \ref Endian "[LE]" The identifier of the cluster for which

   * this frame is intended. */

  ClusterId_t clusterId;

  /** The endpoint on the request originator node from

   * which the data frame is being transferred. */

  Endpoint_t srcEndpoint;

  /** The number of octets comprising the ASDU to be transferred.

   * The maximum length of an individual APS frame payload is given

   * as NsduLength-apscMinHeaderOverhead. Assuming the possibility

   * of fragmentation, a maximum-sized single ASDU consists of 256 such blocks.

   **/

  uint16_t asduLength;

  /** The set of octets comprising the ASDU to be transferred. */

  uint8_t *asdu;

  /** The transmission options for the ASDU to be transferred.

   * See structure definition for details.

   */

  APS_TxOptions_t txOptions;

#if defined _GREENPOWER_SUPPORT_

  /*  Alias usage by  for the current frame */

  bool useAlias;

  /*  The source address to be used for this NSDU. If the UseAlias parameter

         has a value of FALSE,  the AliasSrcAddr parameter is ignored.*/

  ShortAddr_t aliasSrcAddr;

  /*  The sequence number to be used for this NSDU. If the UseAlias parameter

         has a value of FALSE, the AliasSeqNumb parameter is ignored.*/

  uint8_t aliasSeqNumber;

#endif /*_GREENPOWER_SUPPORT_*/

  /** The distance, in hops, that a transmitted frame will be allowed to

   * travel via the network*/

  uint8_t radius;

  /** A pointer to a callback function called upon request

   * completion. Must not be set to NULL. */

  void (*APS_DataConf)(APS_DataConf_t *conf);

  /** Confirm primitive passed to the callback and containing the results of request execution*/

  APS_DataConf_t confirm;

} APS_DataReq_t;

接下来看赋值:
AppMessageBuffer_t appMessageBuffer; //A variable for the message buffer
APS_DataReq_t dataReq; //A variable for the request parameters
...
//Specify the request parameters
dataReq.asdu = appMessageBuffer.data;
dataReq.asduLength = sizeof(appMessageBuffer.data);

AppMessageBuffer_t appMessageBuffer; //A variable for the message buffer
APS_DataReq_t dataReq; //A variable for the request parameters
//A confirmation callback for APS_DataReq()
static void APS_DataConf(APS_DataConf_t *confInfo) //回调函数
{
  ...

...
dataReq.profileId = APP_PROFILE_ID;//PROFILE ID
dataReq.dstAddrMode = APS_SHORT_ADDRESS;//目标短地址模式 单播 组播 广播的选择
dataReq.dstAddress.shortAddress = CPU_TO_LE16(0x0001);//目标地址
dataReq.dstEndpoint = DST_ENDPOINT_ID;//目标端点
dataReq.clusterId = CPU_TO_LE16(SAMPLE_CLUSTER_ID);//族ID列表
dataReq.srcEndpoint = SRC_ENDPOINT_ID;//源端点
dataReq.radius = 0x0;
//Specify a callback  //回调函数配置
dataReq.APS_DataConf = APS_DataConf;
//Configure the payload
dataReq.asdu = appMessageBuffer.data; //数据
dataReq.asduLength = sizeof(appMessageBuffer.data);//数据长度

最后调用:
//Issue the request
APS_DataReq(&dataReq);
调用上面的函数,这样数据就发到目的端点了。

接受函数将具有相同的端点,根据族ID列表和PROFILESID还有命令,属性等判断怎么处理数据。

端点

PROFILESID

族ID列表

要相同。

当然也必须是相同网络,也就是相同的PANID和CHANNEL

然后有个协调器有路由和终端设备。一起加入了一个网络之后才能执行发送。

以下是接收的情况,初始化的时候要登记一个端点的回调函数。在回调函数时处理数据APS_RegisterEndpointReq(&endpointDesc);函数就是登记的函数

//Global definitionsstatic ClusterId_t clustersTable[] = {0};
//The list of clusters that the endpoint will support

//Configure the simple descriptor of the endpointstatic

SimpleDescriptor_t simpleDescriptor =

{

    .endpoint = APP_ENDPOINT, //Endpoint ID, an arbitrary number between 1 and 240

    .AppDeviceVersion = 1,

    .AppInClustersCount = 1, //The number of suppoted input clusters

    .AppInClustersList = clustersTable,  //The list of supported input clusters

    .AppOutClustersCount = 0,

    .AppOutClustersList = NULL, //Suppose out clusters are not supported

};

//Configure parameters for endpoint registration requeststatic

APS_RegisterEndpointReq_t endpointDesc =

{

    .simpleDescriptor = &simpleDescriptor,

    .APS_DataInd = APS_DataInd,

};

//Data indication callback definitionstatic

void APS_DataInd(APS_DataInd_t *ind)

{

   //Perform appropriate actions, for example, switch on the value of

  //cluster specified in the received frame

  switch (ind->clusterId)

  {

     case CPU_TO_LE16(APP_CLUSTER_ONE):    ...

     case CPU_TO_LE16(APP_CLUSTER_TWO):    ...

  }

}

...

simpleDescriptor.AppProfileId = CPU_TO_LE16(APP_PROFILE_ID);

simpleDescriptor.AppDeviceId = CPU_TO_LE16(1);

APS_RegisterEndpointReq(&endpointDesc);

到此 发送和接收的问题我们就有了一个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