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使用ASF采集两个以上ADC数据的程序?

楼主:
Atmel Studio 6.2里提供的例程都是一路的,我试着改配置,在采集完通道0后再采集通道1,怎么也调不过。
代码里单独采集通道0和通道1都能正常读到数据。

最后完全复制一份配置和代码,一份是通道0一份是通道1,通道0配置,读取,通道1配置,读取。也不能正常读到数据。

快被折磨屎了。

网友:
可以参考我的程序,里面采集了两路ADC的信号。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57318-1-1.html

网友A:
参考函数,这个是SAM R21的,其他型号应该也差不多吧:

uint16_t ADC_get(uint8_t chn)
{
        struct adc_config config_adc;
        struct adc_module adc_instance;
        volatile uint16_t result;

        adc_get_config_defaults(&config_adc);
        config_adc.positive_input = chn;
        config_adc.reference = ADC_REFERENCE_INTVCC1;
        config_adc.gain_factor = ADC_INPUTCTRL_GAIN_DIV2;
        config_adc.clock_prescaler = ADC_CLOCK_PRESCALER_DIV256;
        config_adc.accumulate_samples = ADC_AVGCTRL_SAMPLENUM_8;
        adc_init(&adc_instance, ADC, &config_adc);
        adc_enable(&adc_instance);

        adc_start_conversion(&adc_instance);

        do {
        } while (adc_read(&adc_instance, &result) == STATUS_BUSY);
        adc_disable(&adc_instance);

        return result;
}

网友:
有木有这么诡异?

So TM what......?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函数,这个是SAM R21的,其他型号应该也差不多吧:

你的代码测试了很好用。

我在调试的时候发现在下一次执行adc_init()时提示错误信息                /* Module must be disabled before initialization. Abort. */

你的代码在采集完数据后把ADC关闭了正好解决这个问题,非常感谢。

像这种每采集一个通道就要初始化,使能,再禁能,这样做效率会不会很低?有其它办法可以实现再高效的数据采集吗?比如MSP430的ADC序列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木有这么诡异?

下一次初始化时没有关闭ADC,所以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代码测试了很好用。

我在调试的时候发现在下一次执行adc_init()时提示错误信息                /* Module must be disabled before initialization. Abort. */

你的代码在采集完数据后把ADC关闭了正好解决这个问题,非常感谢。

像这种每采集一个通道就要初始化,使能,再禁能,这样做效率会不会很低?有其它办法可以实现再高效的数据采集吗?比如MSP430的ADC序列功能?

每次都重新初始化,效率肯定不高。但是如果要求不太高,这样也够用了,MCU速度是足够快的。如果需要高速ADC,这样应该是不行。这个是使用了查询方式等待ADC转换,使用中断方式可能会稍好一点。高速采样通常会使用DMA方式。

ASF这个架构虽然使用方便,不用关心太多底层细节,但是也限制了很多东西。ATMEL现在好像还不支持ADC多通道扫描方式(也可能是我没有看到,至少ASF中没有这个选项)。但是它支持多次采样以及过采样提高转换精度,这个功能在其他MCU中很少见到。

网友:
每次都重新初始化,设计是不合理的。SAM系列是支持ADC多通道扫描方式,ASF也支持,只是没有现成的例子。需要自己加代码。如下:
注意:
                config_adc.pin_scan.offset_start_scan    = 0;
                config_adc.pin_scan.inputs_to_scan       = 2;
第二句是扫描2个通道,第一句是扫描起始偏移量为零。
起始通道由下面这句确定。
               config_adc.positive_input  = ADC_POSITIVE_INPUT_PIN6;

void configure_adc7(void)
{
        //! [setup_config]
        struct adc_config config_adc;
        //! [setup_config]
        //! [setup_config_defaults]
        adc_get_config_defaults(&config_adc);
        //! [setup_config_defaults]

        //! [setup_modify_conf]
        config_adc.clock_source    = GCLK_GENERATOR_3;
        config_adc.gain_factor     = ADC_GAIN_FACTOR_1X;
        config_adc.clock_prescaler = ADC_CLOCK_PRESCALER_DIV8;
        config_adc.reference       = ADC_REFCTRL_REFSEL_INT1V;
        config_adc.positive_input  = ADC_POSITIVE_INPUT_PIN6;//ADC_POSITIVE_INPUT_TEMP;
        config_adc.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IT;

                config_adc.pin_scan.offset_start_scan    = 0;
                config_adc.pin_scan.inputs_to_scan       = 2;

        //! [setup_modify_conf]

        //! [setup_set_config;
        adc_init(&adc_instance, ADC, &config_adc);
        //! [setup_set_config]

        //! [setup_enable]
        adc_enable(&adc_instance);
        //! [setup_enable]
}

网友:
主程序中用下面语句读出。结果也是按采集顺序交错的。

                adc_read_buffer_job(&adc_instance, adc_result_buffer, ADC_SAMPLES);

                //! [job_complete_poll]
                while (adc_read_done == false)
                {
                        /* Wait for asynchronous ADC read to complet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