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显示的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图片显示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
,keil版本太高了。S8051.dll不支持当前你使用的Keil 3。要想使用S8051.dll做测试,还是装早期的的keil uvision2吧。

网友:
有没有搞错,上午刚更新的

网友A:
uVision和C51的版本不兼容,估计是把高版本的C51复制到uV3了,这样编译时可能没有问题,仿真就不行了,可以考虑重装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Vision和C51的版本不兼容,估计是把高版本的C51复制到uV3了,这样编译时可能没有问题,仿真就不行了,可以考虑重装一下。

我在最新版本keil 4 里编辑为什么仿真也不行,我也不是打开keil2编程好的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最新版本keil 4 里编辑为什么仿真也不行,我也不是打开keil2编程好的程序

因为,高版本里根本没有,C51的驱动,那些东东,楼主可以把51往高版本装一下。试试,好像可以,再有个办法是,C51装一个目录,高版本装一个目录。

而我现在就是这么干地

网友:
C51 9.5版应该是可以的,论坛中有人提供过。

网友:
这个意思是dll格式的文件缺失,我估计应该是你的破解不完全造成的。建议你重新安装带破解工具的软件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你的这个问题,应该是低版本打开高版本的keil时产生的,所以,建议出现这种情况,copy 主函数的内容后重新建立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