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与uc/osiii的区别大吗

楼主:
 各位大神神,请问uc/osii与uc/osiii的区别大吗

网友:
具体的区别记不得了,好像添加了任务个数,添加了时间片轮询,可以自己看看ucos III的介绍。

网友:
官网上应该有说明的吧

网友:
iii不能看成仅仅是ii的升级版,iii主要是面向32位高端处理器和部分16位的高端处理器,iii的调度算法是全新的和ii的不同,iii查找最高优先级任务的算法是采用了计算前导0个数的指令,而ii采用的是位图的形式。其次就是增加了时间片轮换调度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