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VD+cosmic编译问题

楼主:
编译时出现下面的错误提示:

#error clnk Debug\hall208mini.lkf:1 symbol _TIM1_TimeBaseInit not defined (Debug\tim1.o )

#error clnk Debug\hall208mini.lkf:1 symbol _UART1_DeInit not defined (Debug\uart.o )

#error clnk Debug\hall208mini.lkf:1 symbol _UART1_Init not defined (Debug\uart.o )

#error clnk Debug\hall208mini.lkf:1 symbol _UART3_DeInit not defined (Debug\uart.o )

#error clnk Debug\hall208mini.lkf:1 symbol _UART3_Init not defined (Debug\uart.o )

源程序:

#include "tim1.h"

static  u32 TimingDelay;

void Tim1_Init(void)

{

  TIM1_TimeBaseInit(16,TIM1_COUNTERMODE_UP,25000,0);//5ms   -------------------此处出现错误

  TIM1_ARRPreloadConfig(ENABLE);

  TIM1_ITConfig(TIM1_IT_UPDATE , ENABLE);

  TIM1_Cmd(ENABLE);

}

tim1.C程序

#ifndef __TIM1_H

#define __TIM1_H

#include "stm8s.h"

#include "stm8s_tim1.h"

我已经把stm8s_uart1.h,stm8s_tim1.h加进去了,怎么还是不行呢,麻烦看看

网友:
看提示是没有添加定义文件,好好处理好包含关系,同时建议用IAR编程,比较同用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