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F 3.22修正了SAM R21的USB bug

楼主:
上周看到ASF升级到了3.22,就想到再试试SAM R21上的USB功能是否修复了。因为参加SAM R21活动时,ASF还是3.21,在学习过程中发现使用ASF的USB功能出现错误,官方例程出现USB设备无法识别的情况。后来经过仔细检查,确认是ASF 3.21自身的一个bug。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55138-1-1.html

这次升级后,在升级说明中也没有看到任何相关说明,不知道这个bug是否被修正了。于是新建了一个USB例程进行测试,发现USB功能果然正常了,USB设备可以被正常识别。这个例程是ASF中的HID Mouse Example,运行后,如果按下SW0键,屏幕上的鼠标光标就会自动上移。

既然bug修复了,我们就可以去看看这次ASF是做了哪些改进,分析一下。上次发现出问题的文件有两个,分别是:

  • ASF\sam0\utils\cmsis\samr21\include\samr21g18a.h
  • ASF\sam0\utils\cmsis\samr21\source\gcc\startup_samr21.c

所以这次也只需要重点看看这两个文件的变化。用文件比较工具查找新旧文件的差异,就可以很快看到不同,主要变化在startup_samr21.c文件中,文件samr21g18a.h基本无变化。为了简洁,下面只显示和USB相关的部分。

startup_samr21.c
ASF 3.21
#ifdef USB_IRQn
void USB_Handler ( void ) __attribute__ ((weak, alias("Dummy_Handler")));
#endif

...

#ifdef USB_IRQn
        (void*) USB_Handler,            /*  7 Universal Serial Bus */
#else
        (void*) (0UL), /* Reserved */
#endif

ASF 3.22
#ifdef ID_USB
void USB_Handler             ( void ) __attribute__ ((weak, alias("Dummy_Handler")));
#endif

...

#ifdef ID_USB
        (void*) USB_Handler,            /*  7 Universal Serial Bus */
#else
        (void*) (0UL), /* Reserved */
#endif

可以看到最主要就是将USB_IRQn变为了ID_USB。而USB_IRQn和ID_USB都是在samr21g18a.h中定义的:

USB_IRQn
/** Interrupt Number Definition */
typedef enum IRQn
{
  /******  Cortex-M0+ Processor Exceptions Numbers ******************************/
  NonMaskableInt_IRQn      = -14,/**<  2 Non Maskable Interrupt                 */
  HardFault_IRQn           = -13,/**<  3 Cortex-M0+ Hard Fault Interrupt        */
  SVCall_IRQn              = -5, /**< 11 Cortex-M0+ SV Call Interrupt           */
  PendSV_IRQn              = -2, /**< 14 Cortex-M0+ Pend SV Interrupt           */
  SysTick_IRQn             = -1, /**< 15 Cortex-M0+ System Tick Interrupt       */
  /******  SAMR21G18A-specific Interrupt Numbers ***********************/
  PM_IRQn                  =  0, /**<  0 SAMR21G18A Power Manager (PM) */
  SYSCTRL_IRQn             =  1, /**<  1 SAMR21G18A System Control (SYSCTRL) */
  WDT_IRQn                 =  2, /**<  2 SAMR21G18A Watchdog Timer (WDT) */
  RTC_IRQn                 =  3, /**<  3 SAMR21G18A Real-Time Counter (RTC) */
  EIC_IRQn                 =  4, /**<  4 SAMR21G18A External Interrupt Controller (EIC) */
  NVMCTRL_IRQn             =  5, /**<  5 SAMR21G18A Non-Volatile Memory Controller (NVMCTRL) */
  DMAC_IRQn                =  6, /**<  6 SAMR21G18A Direct Memory Access Controller (DMAC) */
  USB_IRQn                 =  7, /**<  7 SAMR21G18A Universal Serial Bus (USB) */
  EVSYS_IRQn               =  8, /**<  8 SAMR21G18A Event System Interface (EVSYS) */

...

} IRQn_Type;

ID_USB
// Peripheral instances on HPB1 bridge
#define ID_PAC1          32 /**< \brief Peripheral Access Controller 1 (PAC1) */
#define ID_DSU           33 /**< \brief Device Service Unit (DSU) */
#define ID_NVMCTRL       34 /**< \brief Non-Volatile Memory Controller (NVMCTRL) */
#define ID_PORT          35 /**< \brief Port Module (PORT) */
#define ID_DMAC          36 /**< \brief Direct Memory Access Controller (DMAC) */
#define ID_USB           37 /**< \brief Universal Serial Bus (USB) */
#define ID_MTB           38 /**< \brief Cortex-M0+ Micro-Trace Buffer (MTB) */
#define ID_SBMATRIX      39 /**< \brief HSB Matrix (SBMATRIX) */

看起来这个bug更多的像是ATMEL工程师的一个笔误造成的。可能因为是低级错误,所以不好意思说出来,也可以省下一个奖励了。

为了方便大家分析,我把两个版本的例程上传。

  • MOUSE_EXAMPLE1.7Z (634.14 KB, 下载次数: 0) - ASF3.22
  • MOUSE_EXAMPLE2.7Z (633.29 KB, 下载次数: 0) - ASF3.21

网友:
楼主幸苦了,期待楼主的更多经验分享

网友:
呀,升级了,我回去试试,之前usb那块莫名其妙的问题看看解决没

网友:
这微妙区别都能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