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台电脑,听大伙的,京东DIY装机配的

楼主:
想入手戴尔的台式机:INSPIRON 3847-D7938
功能:主要是家里办公时绘图(会用到3D),偶尔打打魔兽游戏用。
http://china.dell.com/cn/p/inspi ... spiron-3847-desktop

~~~~~~~~~~~~~~~~~~~~~~~~~~~~~~~~~~~~~~~~~~~~~~~~~~

听了大伙的意见,买品牌的性价比不怎么样,京东配的

CPU:Core I5-4590 四核
散热器:风扇九州风神玄刃射手版
主板:技嘉B85M-D2V LGA1150
内存:金士顿8G-DDR3 1600
硬盘:希捷 ST1T +金泰克S510 128G固态盘
显卡:索泰gtx960 银河版 2g d5
机箱:航嘉MVP标准版 黑
电源:长城HOPE5000DSM

就这些了,估计配置对我来说还是有点高,利用率能到50%就不错了
不过想着以后不想为升级折腾,就这样了

网友:
个人建议。
内存最好8g*2,哪怕一个8g,以后拓展起来方便。
使用ssd。

网友A:
满足需求加一个等级就好了,不说干嘛用,光贴配置意义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建议。
内存最好8g*2,哪怕一个8g,以后拓展起来方便。
使用ssd。

好的,谢谢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满足需求加一个等级就好了,不说干嘛用,光贴配置意义不大~~

功能刚才加上去了

也没啥特殊要求了。就是会用到3D的,配个2G独显。

不知道I5用久了会不会也很慢。现在用I3,现在机器启动都要超过1分半

网友:
画图就买macbook pro

网友C:
年前刚买的Dell Inspiron 3847 和你的只有显存不一样我的是1G,DELL的机器还是很不错的,内存尽量大,单条上8G,SSD一般用看不出来什么,当时好像还送了一对小音箱。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年前刚买的Dell Inspiron 3847 和你的只有显存不一样我的是1G,DELL的机器还是很不错的,内存尽量大,单条上8G,SSD一般用看不出来什么,当时好像还送了一对小音箱。

你的是不是3847-D5938?
这个是官方的销售今天给我的一个配置

顺便问问

年前的价格多少?

我在等等看五一会不会价格优惠。

网友:
i5这个机器配置不错哈,但有一点我要提醒你哈,就是有些驱动会装不上,因为,有些主板还是,什么设备签名之类的,不让装哈。因为我就是I5,我觉得你得问好,就是有些USB转串,WIN7装不上

网友:
得看你的需要啊!!

网友:
俺的电脑也该 换了,看来我也该关心关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是不是3847-D5938?
这个是官方的销售今天给我的一个配置

顺便问问

年前的价格多少?

我在等等看五一会不会价格优惠。

     你配个独显估计性能都不如I5自带显卡啊,不要听卖机器的瞎忽悠,除非是N卡750以上的中端卡,低端的独显都是马甲卡,性能未必就比I5的强,还更费电。显卡你可以自己另外买啊,600块钱以上的独立显卡才有意义。电脑速度要快的话,你得弄个SSD固态硬盘才行,120G的就够了,做系统盘,然后2T的硬盘做仓库盘,这样升级才会感觉到速度明显快了,否则你就是弄I7也白搭

网友:
显卡非常垃圾,可能还不如i5的集成显卡。浪费电

可以自己diy
一般电脑容易坏的部分是主板,电源,这两个需要好一点。
机箱也很重要,要做好防尘。
外设弄好一点的,加个SSD
显示器需要考虑以后做双显。找个窄边,支持hdmi和dvi的

五六千大洋弄得舒舒服服!

要666

网友:
之前图片看不清楚,价格大概是5600吧,报价是6000,好像当时有什么优惠便宜400。

网友:
玩3D、打大型游戏,还是自己配主机吧。CPU性能是次要的,i3都够用,但显卡得够强劲,照1K左右的价格下手。显示器要配个好的,俺的主机配置向来不高,显示器则从来不低端。另配个高速SSD。
高性价比的选择则是AMD的最新A10,可以不必再配显卡,要配,也可以配个能够和A10实现“交火”的型号,核显、独显联手。跟前面所及Intel平台比,同样价格的显卡投入会因“交火”进一步提高性能,或者实现同样性能而节省几百元显卡的投入。至于CPU性能,这个现在真的不重要了,至少该考虑的前三位,根本不会涉及到CPU的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建议。
内存最好8g*2,哪怕一个8g,以后拓展起来方便。
使用ssd。

太太浪费了吧

网友:
为了省事,对我来说一步到位了,想5年不换机器了

听了大伙的意见,买品牌的性价比不怎么样,京东配的

CPU:Core I5-4590 四核
散热器:风扇九州风神玄刃射手版
主板:技嘉B85M-D2V LGA1150
内存:金士顿8G-DDR3 1600
硬盘:希捷 ST1T +金泰克S510 128G固态盘
显卡:索泰gtx960 银河版 2g d5
机箱:航嘉MVP标准版 黑
电源:长城HOPE5000DSM

价格4050元左右

显示器配的是DELL S2340L

http://item.jd.com/8053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