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z430chronos时钟不准是32k晶振问题吗?

楼主:
大概11月份的样子取下,今天看快了7-8分钟左右,算下来一个月要差1分钟多,和普通石英钟比比,那差好多啊

网友:
之前佩戴使用的时候,有这种情况吗?

网友:
一直有发现的

网友:
自带RTC一般不咋地,试试更换高精准晶振或调节晶振电容试试看

网友A:
你这个误差的确有点大,一般的32K晶体精度大约是100ppm,一年3分钟左右。我那个就是这样的,也可能是你那个电池快没有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误差的确有点大,一般的32K晶体精度大约是100ppm,一年3分钟左右。我那个就是这样的,也可能是你那个电池快没有电了。

手表自测电压显示2.99V,应该还够的吧?不过电池没电还影响晶振?带机械的还有点解释,这个纯振荡的也有影响?没电麽咋感觉应该变慢呢?

另外ppm是百万分之一?,那100ppm=1e-4?这个精度有点低吧,算下来一天就要8秒了,一个月4分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