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恒流DC-DC电源

楼主:
恒流DC-DC开关电源请教下,如何设计,有方案可参考不,主要用于LED灯恒流方式驱动

网友A:
和恒压输出的开关电源大同小异,仅仅是输出端的电压反馈改为电流反馈。
然须注意:改成电流反馈之后,整个环路的幅频和相频特性与原来完全不同,必须仔细设计检查是否能够稳定工作,否则很可能产生输出的振荡。

网友B:
驱动LED的恒流电路方案比较多,各大芯片有方案,国内也有芯片方案。要知道需要驱动LED的功率大小,算出多少灯珠,多大的驱动DC电压等。
高档的可以参考TI的webench设计软件,很快设计方案进行对比

网友:
我公司是专门设计生产LED电源管理、电源驱动IC的,DC-DC的LED恒流驱动方案有很多,要根据你的应用参数来设计。欢迎联系免费索取资料和样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和恒压输出的开关电源大同小异,仅仅是输出端的电压反馈改为电流反馈。
然须注意:改成电流反馈之后,整个环路的幅频和相频特性与原来完全不同,必须仔细设计检查是否能够稳定工作,否则很可能产生输出的振荡。

有示例吗,分享一下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LED的恒流电路方案比较多,各大芯片有方案,国内也有芯片方案。要知道需要驱动LED的功率大小,算出多少灯珠,多大的驱动DC电压等。
高档的可以参考TI的webench设计软件,很快设计方案进行对比

这个输出的是电压方式,LED现在的驱动大多要以电流为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示例吗,分享一下咯

5楼在向你招手。讨些资料先,再讨个样品,岂不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