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54100 摄像头小车雏形

楼主:
设计的是摄像头的智能小车,摄像头得有吧,网上淘了个摄像头。

很快摄像头程序写好了,通过labview分析一下。

我去,傻了眼,这摄像头怎么只能大概看到灯管之类的强光源啊,我的摄像头是不是被我搞坏了。嗯,应该不是,应该是我程序的问题吧。好好找,慢慢找,细心找。反复验证,程序OK啊!求助客服吧,客服说我的电源是多少伏,我说3.3V。客服说你这个电压太低,要5V才可以。我说你的手册上不是说3.3/5V都可以么?客服说IO可以,电源不行。╮(╯▽╰)╭好吧,听客服的。

我擦,居然好使了,能看出点东西了。
设计的是摄像头的智能小车,车总得有吧,网上淘了个遥控小车。

然后就是要控制小车,这个遥控车的主控要换成我的,驱动也要换成我的。

还有舵机也要是我的。

全部换换换!

想了半天舵机该怎么固定。

人家是这样的,一个小电机靠正转反转来滑动齿轮盘带动转向,瞬间对做玩具的很佩服,这种方法都可以想到,厉害!

而我就算了吧,用用我的舵机吧。

那该怎么固定呢?挠了两天头终于有办法了,用直插电阻帮助两边,再跟舵机连接上。

看到电阻了吧,对,都是电阻绑的。

然后舵机该怎么弄呢?

外事不决找百度,内事不决找胶棒。

硬生生的给糊在车上了,掰一掰还挺结实。嗯,不错。

剩下的就是主控部分和和摄像头该怎么固定。

没事,咱有胶棒。

最后架成了这样。

最后很不幸,舵机下面的盘掉了╮(╯▽╰)╭

胶棒还得拆。清明过后再整吧,清明还是出去多积积德吧。

就先这样吧,清明过后争取能跑起来!

网友:
果然有意思!

是做起来给小孩玩,还是自己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果然有意思!

是做起来给小孩玩,还是自己玩啊

自己玩吧,主要是想试试智能控制的一些东西,这个跟飞思卡尔智能车那个实现方法几乎一致,以前没调过摄像头,这回试试,接触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玩吧,主要是想试试智能控制的一些东西,这个跟飞思卡尔智能车那个实现方法几乎一致,以前没调过摄像头,这回试试,接触一下吧。

是用视频跟踪啊?

遥控还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用视频跟踪啊?

遥控还要吗?

不要遥控,视频识别道路,之后我会加个电磁感应传感器,通过摄像头识别道路,通过电磁传感器感应电磁源的位置,最终抵达电磁源。

网友C:
这叫果断,我也在考虑买摄像头,不过买车的决心还没下,打算先做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叫果断,我也在考虑买摄像头,不过买车的决心还没下,打算先做个试试

买吧,不过可以先考虑下车怎么控制转向,我这个就只能拿胶棒糊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