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8.1 stop Debugging报错···

楼主:
在win8.1上安装了IAR for msp430 v6.1,在台式机XP上完全没问题,连接launchpad后烧录程序什么的也很顺利,就是全速跑完程序结束调试的时候,点stop Debugging会报错,fatal error: unknown exception in diver(SD3)  session aborted! 在调试的话就提示communication error 了,说找不到硬件,这时候就得拔掉板子重插···一直这样很麻烦····求教大概是哪方面的问题,新手实在很烦恼= =,多谢多谢~

网友:
退出调试会这样··

再连接就变成·····

很少的时候还会这样···

反正在XP上都很顺畅···是兼容性问题么···还是我烦了什么小白的错误?望指正···

网友A:
这个是仿真器的通信不太稳定,可能与win8系统兼容性有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仿真器的通信不太稳定,可能与win8系统兼容性有关。

用兼容模式也不好使,,,难道只能重装系统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兼容模式也不好使,,,难道只能重装系统了????

可以安装一个虚拟机试试,VirtualBox、VMWare都可以,支持USB设备,一般的仿真器都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安装一个虚拟机试试,VirtualBox、VMWare都可以,支持USB设备,一般的仿真器都可以用。

嗯也对= =不过装个虚拟机为了安一个XP似乎有点怪····可似乎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