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一5V转3.0V的芯片

楼主:
本人新手,想请各位推荐个5~3.0的芯片,要求体积越小越好,3脚5脚都可以,效率最好高些不要总是发热的。谢谢!

网友:
我公司的QX6206完全符合你的要求,封装有SOT23-3和SOT89-3两个规格。有需要QQ1256000727,免费索取资料和样品。

网友:
这种芯片
TSOT23-5封装的mp2104dj体积比较小

比较常用的1117-adj也可以
或者到TI 用webench工具按占用面积最小选择

网友:
你好,你确定是3V,而不是3.3V?你可以试一下,TI 的   LM1117-3.3   可以免费申请到的。引脚少,电路简单,非常稳定,个人很喜欢。

网友:
电流多少都不说,小电流的情况下,1117太大了。

网友:
跟4楼同样的疑问?你确定是3V,不是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