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口模拟SPI通信

楼主:
请大侠帮我看下我写的对不对?为什么感觉没写进去
void SPI_send(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short i=0;

        for(i=0;i<8;i++)
        {
    SCLK=0;
          if((dat&0x80)==0x80) SPI_DO=1;
                else  SPI_DO=0;
    SCLK=1;
                dat=(dat<<1);
        }
        SCLK=0;
}

unsigned char SPI_get(void)
{
        unsigned char i=0,dat;
        SCLK=0;
        for(i=0;i<8;i++)
        {

                dat=(dat<<1);
                SCLK=1;
          if(SPI_DI==1) dat|=0x01;
          else dat&=0x01;
                SCLK=0;

        }
        //SCLK=0;
        return dat;
}

void m25pe80_Write_nByte(unsigned long addr,unsigned char buffer[], unsigned int len)
{

  unsigned int i;
  opcode.dat=addr;
        opcode.byte[3]=0x02;

        while(m25pe80_RDSR()&0x01) ;
        m25pe80_WREN();
        SPI_S=0;

  for(i=4;i>0;i--)
  {
                SPI_send(opcode.byte[i-1]);
    //delay(10);
  }

        for(i=0;i   {
     SPI_send(buffer[i]);
    // delay(10);
  }
// delay(10);
  SPI_S=1;
        m25pe80_WRDI();
}

void m25pe80_Read(unsigned long addr,unsigned int len, unsigned char *read_data)
{
         unsigned int i;
   opcode.dat=addr;
   opcode.byte[3]=0x03;

         while(m25pe80_RDSR()&0x01)  ;
   SPI_S=0;
   //delay(1);
   for(i=4;i>0;i--)
   {
    SPI_send(opcode.byte[i-1]);

   }

         for(i=0;i    {
                 SPI_send(0); //·¢Ëí1¸öèÎòaêy¾Y×Ö½ú
     *(read_data+i)=SPI_get();

   }
   //delay(1);
   SPI_S=1;

}

网友:
怎么知道没写进去呢?

写进去后,在读出来,看看读出来的是不是写进去的。

这种程序其实最难的就是时序,要对照时序图一步一步比较,尤其是延时,跟时钟频率紧密相连,要确保延时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