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668产生高压电源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360544614\QQ\WinTemp\RichOle\VUFT5H[I$X4%)U6QD9{@AU8.png电路如图,产生一个约200V的高压,在空载的情况下,测量1脚+5V正常;4脚参考电压1.25V正常,FB反馈电压1.25V正常;输出电压202V正常。

带负载情况下,FB反馈电压变为0.97V,输出电压被拉低至158V。

用示波器测量输出电压,发现是非常稳定的158V,并不是像电源供电能力不足那样的被一次次脉冲拉低的那种情况。

有做过这方面应用的同学吗,帮忙分析一下这种情况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负载

负载

网友:
带载能力不足?
如果mos管不是很烫,问题可能在储能电感,
这种升压电路的续流二极管是不是最好使用肖特基呢

网友:
很明显,带载能力已经用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