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波特率的问题

楼主:
在玩蓝牙串口的时候,波特率9600的时候发送至串口助手的数据(字符型)正常没有问题,当想加入蓝牙功能时,把波特率改为38400,就显示乱码了,求解,用的是51,蓝牙是HC-05模块

网友A:
HC05模块的波特率是固定的,好像可以通过指令修改。如果波特率不一致就是乱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C05模块的波特率是固定的,好像可以通过指令修改。如果波特率不一致就是乱码。

我直接改了单片机的波特率,不知道为什么还是乱码,就连用串口助手发的也乱码了,新人求解

网友C:
单片机和HC-05模块是相连的吧。你可以先把HC-05模块和单片机断开。看单片机的数据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直接改了单片机的波特率,不知道为什么还是乱码,就连用串口助手发的也乱码了,新人求解

HC05的波特率不是自适应的,需要通过指令设。你开始用9600是正常的,说明HC05的波特率就是9600。如果单片机需要使用其它波特率,就需要修改HC05的波特率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和HC-05模块是相连的吧。你可以先把HC-05模块和单片机断开。看单片机的数据是否正常。

试过了 各种乱码 你知道原因吗波特率9600 的时候 还正常的 改成38400就不正常了

网友:
51定时器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