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SoC体验之旅】高速数据采集之ADC(1)

楼主:
作者:chenzhufly  QQ:36886052
1、  硬件环境
硬件平台:Embest SoC --LarkBoard
软件平台:开发板-linux-3.10.31
                   Quartus 14.0
2、  AD9628简介
       Embest SoC --Lark Board 使用的ADC为ADI出品的AD9628,AD9628是一款单芯片、双通道、12位、125/105 MSPS模数转换器(ADC),采用1.8V电源供电,内置高性能采样保持电路和片内基准电压源。系统功能框图如下所示:
Lark Board设计的原理图如下所示:

管脚接线的几点说明:
1、SENSE管脚接地:参考电压的模式选择
2、RBIAS引脚经电阻接地,外部参考偏压,目前也就是0V了;
3、clk+,clk-为ADC芯片的差分时钟输入,在Lark Board上这个信号时通过FPGA管脚直接输出给ADC芯片的
4、DCOA,DCOB为ADC输出数据的同步时钟,直接接入FPGA;
5、VCM,VREF悬空未接;
6、OEB需要设置成0

3、ADC时序图如下所示:
ADC数据的输出是与DCOA/DCOB相关的

4、ADC数据格式如下:
可以根据此计算得到的数据,是否和预期的一致

硬件方面主要也就需要注意东西了,下面来看看软件方面需要注意什么呢?

ADC的时钟是由FPGA输出的,那么FPGA的输出管脚要设置成LVDS格式;

同时需要注意lvds信号的定义,只需定义+信号的那端就行了,quartus会自动分配AE29

5、一些个人感悟
1)有坛友说这都是别人设计好的,都没自己的东西,明显偷懒。我依然还在乐此不疲的干这个事情。咋一看确实如此,都是在分析别人的东西是怎么做的,怎么设计的。我想说的是这点很重要,很重要。能够分析一款成功的硬件案例都是一笔不小的财富,这样可以提高自己今后设计的正确性,同时也避免不必要的错误或失误。硬件和软件不同,做错一个连接,或画错一根线,那导致的就是整个板子报废。以上我提到的一些注意事项,都是实践中血淋淋的教训。
2)认真的分析硬件原理图是作为硬件工程师必备的技能之一,模仿,消化,再设计,这也是我们学习过程的一个基本套路,比如上图的ADC吧,如果不仔细的进行分析,你都不知道得到的数据是什么,为什么是这样的格式,得到的数据又是对应的是什么样的模拟量,貌似扯远了,哈哈
3)Altera SoC IO能力还是挺强的居然可以轻松容易的从端口输出105Mhz的信号,不知道它的极限是多少
4)接下来就要写写代码做测试了,哈哈

网友:
顶一下,
楼主说的很到位,我们搞技术的都应该脚踏实地,不能偷懒和走捷径

网友:
硬件工程师的基本素质就是查Datasheet、看懂原理图、抄板、PCB布线、焊接、调试,这些都不具备那就真的不适合这一行了。
看这篇您应该是做了Datasheet和原理图搬运工作,对吧?

网友:
  你仅仅只说对了一部分

1、首先如果能够独自完成查看Datasheet、看懂原理图、抄板、PCB布线、焊接、调试;已经是从菜鸟像老鸟迈进,更有甚者已经可以进入高级硬件工程师行列;
2、看似是datasheet和原理图的简单搬运,请注意文中有特殊标注的地方或注意事项,有些不是你从那个datasheet或原理图中就能学的到的, 只要错一次,白花花的银子就进去了,所以有人说:硬件是生命;
3、为什么要分析datasheet和原理图,因为这些对于我来说也是全新的东西,我还不一定完全理解了,理解的还不一定正确,需要有个学习的过程,同时我也需要和别人交流我的心得和体会,或许什么地方理解错了,或许还可以给别人一些启示或指导,我需要把我学习的过程和理解的东西准确的展示给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仅仅只说对了一部分

1、首先如果能够独自完成查看Datasheet、看懂原理图、抄板、PCB布线、焊接、调试;已经是从菜鸟像老鸟迈进,更有甚者已经可以进入高级硬件工程师行列;
2、看似是datasheet和原理图的简单搬运,请注意文中有特殊标注的地方或注意事项,有些不是你从那个datasheet或原理图中就能学的到的, 只要错一次,白花花的银子就进去了,所以有人说:硬件是生命;
3、为什么要分析datasheet和原理图,因为这些对于我来说也是全新的东西,我还不一定完全理解了,理解的还不一定正确,需要有个学习的过程,同时我也需要和别人交流我的心得和体会,或许什么地方理解错了,或许还可以给别人一些启示或指导,我需要把我学习的过程和理解的东西准确的展示给大家。

柱版说的对于初学者小菜来说是很有价值的,但论坛大部分都是入行多年的老鸟,就没必要这么客气了。就好像微信朋友圈里面的鸡汤文章,第一次看是有帮助的,但是天天看也就腻了,到后来就不屑于点开,再往后就是谁天天分享这类文章就直接拉黑。

网友:
论坛大多都是小鸟,老鸟很少逛论坛的 哈哈

网友:
菜鸟过来点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