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438A的SPI通信分频系数到底是否加1

楼主:
这也算是个细枝末节的问题了呃

在看5438A的User's Guide的时候,发现对决定分频系数的两个寄存器(以B0为例)UCB0BR0和UCB0BR1是这样描述的:

但是在大多数程序当中,如果设置2分频通常都这么写

UCB0BR0 = 0x02;

UCB0BR1 = 0x00;

但是按照上面的公式来说这应该是3分频才对啊?

最近在做SD卡方面的内容,对频率有要求,但是手头又暂时没有示波器……

还请各位明白人帮助~多谢~

网友:
自顶吧,不知道是不是型号不一样有差别呢?大家都不清楚的话我就改天找示波器测测吧……

网友:
我也没看手册,但是我用过的基本所有单片机都是+1的

网友:
最好看一下官方的例程,看看官方提供的配置模式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