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2个芯片能共用引脚吗?

楼主:
请问这2个芯片能共用mcu的引脚吗?

网友:
主要就是你自己去评估时序有没有冲突了,会不会造成干扰。

网友:
这两个芯片的时序是不一样的 最好能分开与MCU连接 否则会有影响

网友:
如果都是I2C接口,并且接口电平相同,芯片的I2C地址也不同,就是可以的。

网友:
引脚公用没问题,
最好能够给两个芯片的供电加上控制,这样使用其中一个芯片时,只给这个芯片供电,而另一个芯片不供电。这样会好一些吧

网友:
I2C总线设备可以共用。

网友:
经过验证可以这样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