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54102 分享一个配置工具LPC-Link 2 Configuration Tool

楼主:
The LPC-Link 2 Configuration Tool (LCT) is a Windows tool that installs the CMSIS-DAP/VCOM/LPCSIO or JLINK firmware on LPCXpresso V2/V3 and LPC-Link 2 boards. This package provides the Link Configuration Tool, all necessary Windows drivers, a User Manual, and the source and project files to rebuild the programming algorithm firmware used by the LCT. The V2 version provides expanded capability for LPCXpresso V2/V3 boards with improvements to CMSIS-DAP, a UART bridge connected to the target processor (LPCXpresso V2/V3 boards only), and a LPCSIO bridge that provides communication to I2C and SPI slave devices on LPCXpresso V3 boards. For LPC-Link 2 boards, an updated version of CMSIS-DAP provides faster programming and more stable operation. This version also adds support for J-Link - please see SEGGER's website for more information: for lpc-link2 boards and for LPCXpresso V2/V3 boards.

http://www.lpcware.com/system/files/lct_installer_1.exe

网友A:
不错呢 有几款r LPCXpresso的板子 有空试一试 楼主有机会可以分享一下这个工具的使用方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呢 有几款r LPCXpresso的板子 有空试一试  楼主有机会可以分享一下这个工具的使用方法呢

用这个工具是因为我板载的虚拟串口没有驱动,装上这个软件就可以正常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