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使用经验】错误提示解决办法一,

楼主:
错误提示:
warning #10247-D: creating output section "csmpasswds" without a SECTIONS specification

解决办法:

这是由于使用DSP2803x_CSMPasswords.asm文件的原因,但CMD文件中并没有定义它的位置所致。

如果不加密的话,把这个文件删除

网友:
好经验,记下了

网友A:
版主,我最近看28027的用户手册,里边讲到了CSM模块的PMF,文档里也有一段简单的C代码用来解锁上锁Flash。
对这段示例代码的作用还是有点疑问,主要是用来干嘛的啊?
难道示例代码也随着固化到Flash里边可以供DSP对自身加解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主,我最近看28027的用户手册,里边讲到了CSM模块的PMF,文档里也有一段简单的C代码用来解锁上锁Flash。
...

它就是加密的。

如果芯片加密后忘了密码,那就只有把它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它就是加密的。

如果芯片加密后忘了密码,那就只有把它扔了

不用仍扔吧,我看了一些帖子,还是可以连接仿真器然后进行擦除的,貌似在连接之前需要配置成别的boot方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仍扔吧,我看了一些帖子,还是可以连接仿真器然后进行擦除的,貌似在连接之前需要配置成别的boot方式 ...

如果找不到原来的密码,我不知道会可以再擦除。

如果你发现有这方面的帖子,请发过来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找不到原来的密码,我不知道会可以再擦除。

如果你发现有这方面的帖子,请发过来看一下。

可能我的理解有问题,我看的那两个帖子只提到了怎么把已经加密的芯片重新连接仿真器。
擦除Flash的话可能需要也可能不需要密码,这个我没有实际操作过。
可以看下边这两个帖子以及相关的回复。
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 ... aspx?pi2132219853=1
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 ... 84/83579.aspx#83579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我的理解有问题,我看的那两个帖子只提到了怎么把已经加密的芯片重新连接仿真器。
擦除Flash的话可 ...

芯片加密后,FLASH是不能再擦除的。

你给的链接没有说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加密后,FLASH是不能再擦除的。

你给的链接没有说这个问题。

那只有在知道密码的前提下,进行解锁后才能擦除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只有在知道密码的前提下,进行解锁后才能擦除吧?

只有这样。

别的芯片没有密码可以整片擦除,芯片还可以再用。而C2000却不是这样设计的,如果没有密码,也没办法擦除。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有这样。

别的芯片没有密码可以整片擦除,芯片还可以再用。而C2000却不是这样设计的,如果没有密码 ...

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把擦除Flash的代码装载到RAM区然后强制擦除这个DSP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把擦除Flash的代码装载到RAM区然后强制擦除这个DSP呢?

这个可以问问专门搞MCU破解的。他们肯定也研究过C2000芯片。

在RAM区可行的,用仿真应该更行才是。

网友:
好重要的知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