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问题,害我好苦!

楼主:
一、发帖输入标题时:

明明说标题还是可以再输入的。!

二、但是发帖后就出现了下面的情况:

三、可恶的是,当你回到上一页后,什么你也看不到了(原来编辑的内容)

      这时最好的解决办法 是有的, 要看你使用不使用了: ----  那就是大哭一场

网友:
哈哈,超过80个字符,确实太长了,肯定显示不全了。

网友A:
“这时最好的解决办法……那就是大哭一场 ”

哈哈!
哭一场,“原来编辑的内容”就恢复了?那个标题,不还是没有吗?

网友:
用WORD写,然后再粘贴过去。

网友:
标题尽量短小精悍,
长标题很难吸引人注意的。
你这个问题需要管理员来解决一下,为什么明明提示还可以输入字符,但是发布时却提示超出长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时最好的解决办法……那就是大哭一场 ”

哈哈!
哭一场,“原来编辑的内容”就恢复了?那个标题,不还是没有吗?

不仅是标题没有了,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帖子内容也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标题尽量短小精悍,
长标题很难吸引人注意的。
你这个问题需要管理员来解决一下,为什么明明提示还可以输入字符,但是发布时却提示超出长度了

有时,为了搜索方便或其它原因,希望标题尽可能表达帖子之意。标题就会长。

我所奇怪的是,提示并没有超限,发布时却执行不了,更可悲的是标题没了算了,内容也跟着消失了

网友:
显然是个小Bug。
这种Bug,到处都有,因为不是可以让网页崩溃的大Bug,所以不容易被发现,发现了也不被重视。

网友:
这个问题,节后请技术看看怎么回事!

网友:
好吧 这个估计是做网站的程序员技术不行,反正我感觉论坛有的时候还是贴吧好用 用起来感觉舒服

网友:
楼主试试  我刚刚试了一下,标题上显示的字数是实时更新的呀  ,还剩5个字符时候,可以发上去呀
你用的什么浏览器,再试试是否有问题,我们联系技术解决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