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VA I2C,为什么主机总是busy

楼主:
运行程序发现一直在while(I2CMasterBusy(I2C1_BASE)); 等待,求帮忙!

网友A:
TivaC不熟悉,帮顶一下,个人觉得一般程序里不要有这样的循环,一旦器件有问题或者其他原因导致标志位不能正确置位,容易导致程序整体卡死在这些地方,如果能加上循环检测的次数限制和出错时的标志,这样也方便在没有调试器进行在线调试的时候发现问题。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
另外看看寄存器配置,是不是检测到busy前后要有个释放过程,如果不释放就会一直busy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有道理。
另外看看寄存器配置,是不是检测到busy前后要有个释放过程,如果不释放就会一直busy

谢谢,给了我一点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TivaC不熟悉,帮顶一下,个人觉得一般程序里不要有这样的循环,一旦器件有问题或者其他原因导致标志位不能正确置位,容易导致程序整体卡死在这些地方,如果能加上循环检测的次数限制和出错时的标志,这样也方便在没有调试器进行在线调试的时候发现问题。

有道理,非常感谢

网友C:
解决没,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知道了告诉一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解决没,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知道了告诉一声啊

我把模拟地和数字地连在一起,好像程序运行是没问题了,但读出来的数据全是255,也是搞不定了

网友:
你用的是M4129吗?主机发数据后的应答bit是不是不用管啊,是从机自动应答的啊?还是主机每次发送一数据后,配置成主机接受模式,等待应答啊?我将I2C1配置成 主机模式,且单次发送。发送过程就俩函数:I2CMasterDataPut(),和I2CMasterControl();然后检查主机状态总线状态,都为闲。可是从机(外接DAC)没有信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