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上遇到如下问题,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楼主:
当用串口烧写程序时,出现如下错误

当用适配器usb-JTAG烧写程序时,有一块板子usb完全显示为灰色 另一块板子却可以显示出来

但仍旧写入不了程序,如下图所示:

请问这是什么情况?

PS网上已然没有使我这情况改善的了,另外最好能加我QQ949507925这样能说详细一点

另附keil设置:

网友:
//2L为简单的串口程序//
#include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char h,i,j,k;
for(h=5;h>0;h--)
for(i=4;i>0;i--)
for(j=116;j>0;j--)
for(k=214;k>0;k--)         ;
}

void serial_init()
{
TMOD=0x20;           //定时器1--方式2
TL1=0xfd;
TH1=0xfd;            //11.0592MHZ晶振,波特率为9600
SCON=0x50;           //方式1
PCON=0x00;            //SMOD=0;
TR1=1;               //启动定时
}

void send_one_char(unsigned char ch)
{
SBUF=ch;
while(!TI);
TI=0;
delay();
}

void main(void)
{
serial_init();
send_one_char('A');
}

网友:
我用的芯片是8051F320

网友A:
你试下用keil编译出来的hex文件下载到单片机上看可不可以

网友:
C8051单片机一般都支持JTGA和C2接口,你需要确定一下板子上是哪一种。另外可以用Silab自己的下载软件(需要自己去silab网站下载),稳定性略好一些。

此外,Silab公司新出了Simplicity Studio V3,统一了C8051和ARM开发平台,里面带有了很多例程和驱动,有时间可以下一个,这样开发起来速度会快一些。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57013-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试下用keil编译出来的hex文件下载到单片机上看可不可以

是的,然后用STC-ISP那个工具下载试下。直接在线调试的话就看楼上的回复吧。

网友B:
选择的HEX格式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选择的HEX格式对不对?

什么意思能具体说一下吗?最好截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