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使用经验】C语言的语句别太复杂

楼主:
         在执行PID运算时,参照别人的做法,是这样的:

    return (pp->Proportion * Error // 比例项
           +pp->Integral * pp->SumError // 积分项
           +pp->Derivative * dError // 微分项
           );

即,将运算过程放入返回表达式内部。

使用CCS V5编译,在未使用优化时,编译后产生31行代码,并调用几个过程:
LCR       #L$$TOFS
LCR       #FS$$MPY
LCR       #FS$$ADD
LCR       #FS$$TOL
共9次。在调试时发现,仅此句就占用了数百个时钟。整个PID运算占上千个时钟。

如果将return语句中的运算展开,一步一步地算,最后返回语句不嵌套运算过程。这样的程序编译后的时钟数大大减少。

当然,最好的办法还是使用汇编,会使整个PID运算减小到数十个时钟。

网友A:
dontium大哥。不知道你在编译器优化上面有没什么设置的诀窍。我现在越来越觉得ccs的编译器有汉化很不好。核心的和计算量大的部分都用汇编来写。

网友:
优化很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dontium大哥。不知道你在编译器优化上面有没什么设置的诀窍。我现在越来越觉得ccs的编译器有汉化很不好。核心的和计算量大的部分都用汇编来写。

我一般不用优化。对时间要求严格的程序段,我使用汇编编写。

CCS编译效率还是可以的,但也不尽如人意,对C28的专用指令的应用,还不是那么好。我曾发过关于相应C语句在各种编译优化设置时对应的汇编语句,发现没有用到专用的C28指令。

网友:
初学dsp,先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