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

楼主:
你好   我是刚来的   想学制版软件 可是我的电脑win8.1  64位  受到很多问题    求前辈们指教 。谢谢

网友:
可以啊,有兴趣的话就可以,不知道打算学习什么软件?

网友:
应该自己先了解一下都有哪些软件,然后自己选择一个软件比如有下面几个比较常用:
Cadence 推出的Allegro PCB 设计布线工具
Protel99 se的升级版Atium designer
PADS9.3

网友:
常用的几个画图软件,楼上已经提到了,win8.1  64位,什么情况呢,是安装,还是运行受到限制?

网友:
我的上网本都能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