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意思,新人一个

楼主:
Re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led for.c...
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
提问要说清楚,不然大家也帮不上。

网友:
其实这个编译的时候有问题的话,可以打开Keil的帮助,然后搜素你的错误好例如“Error 40”或者“Warning 40”类似这样的错误号,帮助里面都会有相应的解释的,看看你就明白了!

网友:
编译出现错误,目标未创建。编译器肯定会报错的。把具体的错误信息发出来,看看吧。

网友:
编译的什么项目,用的什么编译器,单片机是什么型号,说清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