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oot LCD驱动与Linux LCD驱动

楼主:
目前的项目要更换LCD的尺寸和型号,但是开发板不支持该型号,请问只改Linux的LCD驱动就可以了吗?还是Uboot的LCD驱动也要改?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u-boot启动过程不用到LCD,就只改linux的lcd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u-boot启动过程不用到LCD,就只改linux的lcd驱动!

我买的这块开发板在uboot启动期间可以更改LCD尺寸和类型设置,但是没有我要的尺寸和类型,然后启动Linux内核,android,搞不清里面的状况,麻烦大神指点下

网友:
基本都要改的呢,不然上电的时候会有一段时间的白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