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使用经验】不要频繁切换数据页

楼主:
      C28对数据的操作是要分页的。在同一页的数据操作将处理很快,而跨页的操作需要加入相当的处理。

下面以实例来说明之。

先给个C2000的页划分图片:

对一般C语句,CCS的处理效率还是很高的。如:
  GpioCtrlRegs.GPAMUX1.all = 0x0000; // GPIO functionality GPIO0-GPIO15
编译后的汇编语言为:
       MOVB     ACC,#0
       MOVW     DP,#_GpioCtrlRegs+6
       MOVL     @_GpioCtrlRegs+6,ACC
如果接下去的C语句,是在同一个DP页,那么编译器将省掉MOVW DP, #xxx,效率将更高。 如:
  GpioCtrlRegs.GPAMUX1.all = 0x0000;
  GpioCtrlRegs.GPAMUX2.all = 0x0000;
  GpioCtrlRegs.GPBMUX1.all = 0x0000;
   GpioCtrlRegs.AIOMUX1.all = 0x0000;
  GpioCtrlRegs.GPADIR.all = 0x0000;
  GpioCtrlRegs.GPBDIR.all = 0x0000;
  GpioCtrlRegs.AIODIR.all = 0x0000;
因为GpioCtrlRegs的寄存器组在同一数据段内,所以省去DP的重新装载。就是以下这样:
       MOVB     ACC,#0
       MOVW     DP,#_GpioCtrlRegs+6
       MOVL     @_GpioCtrlRegs+6,ACC;       对应GPAMUX1
       MOVL     @_GpioCtrlRegs+8,ACC ;     对应GPAMUX2
       MOVL     @_GpioCtrlRegs+22,ACC ;  对应GPBMUX1
       MOVL     @_GpioCtrlRegs+54,ACC ;对应AIOMUX1
       MOVL     @_GpioCtrlRegs+10,ACC ;对应GPADIR
       MOVL     @_GpioCtrlRegs+26,ACC ;对应GPBDIR
       MOV      @_GpioCtrlRegs+58,#0  ;对应AIODIR
以上可见,后续的一条C语句,仅用一句汇编指令完成,执行周期一个时钟!从这里我们可以想到,如果有很需要对寄存器操作的语句,尽量把它们放在一起,且,同一数据页的放在一起!这样就不会频繁使用数据页指针寄存器DP。

对于跨页处理的事儿,到处可见。所以,在编程时应该注意这个问题将会使程序的执行效率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