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54531输出干扰问题

楼主:
电路图:

输入电压:7.4V,输出6V ,1A 。用示波器测得输出端波形如下:

这么大的干扰,做出来的电源根本没办法用。大家帮我看看应该怎样解决。

网友:
上面的波形只是把负载电流加到1A的时候测试的,电流加到更大的波形我实在没勇气放上来

网友:
测量方法没问题的话,这么大的干扰基本都是PCB布线问题,如果不改布线的话不好解决啊,试试加上RC吸收网络,仔细调整也许可以降低尖峰,还有就是输出加上CLC滤波了

网友A:
感觉上电感可能指标不好,可以换一个电感试试。

再就是不知道具体电路的布局是怎样的,开关电源对走线和布局还是很讲究的,布局不好效果差很远。

网友:
二极管D1加RC吸收看下啊,也检查下pcb

网友:
波形产生了周期性的过冲,另外还有纹波存在。第一个可能芯片设置不正确,第二个是滤波网络没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上电感可能指标不好,可以换一个电感试试。

再就是不知道具体电路的布局是怎样的,开关电源对走线和布局还是很讲究的,布局不好效果差很远。

我也觉得是电感和走线的问题,这次用的不是屏蔽电感。

走线的话,自己用万用板焊的(当时做的时候只是想着做出来能降压就行了),准备按照datasheet上给出的layout重做一个看看效果

网友B:
楼主用到是TI的芯片,因该用的是WEBENCH® Designer的参考设计,
峰峰值都超过1V了。是不是楼主没有按照负载电流来进行WEBENCH® Designer设计的?包括频率补偿的阻值和容值。

网友B:
这个芯片纹波能做到30mV以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觉得是电感和走线的问题,这次用的不是屏蔽电感。

走线的话,自己用万用板焊的(当时做的时候只是想着做出来能降压就行了),准备按照datasheet上给出的layout重做一个看看效果

如果是万用板,估计就是走线的问题了,等正式版重新排版,效果就会好多了。TI收购NS后,电源部分得到了很大增强,质量是可以信赖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到是TI的芯片,因该用的是WEBENCH® Designer的参考设计,
峰峰值都超过1V了。是不是楼主没有按照负载电流来进行WEBENCH® Designer设计的?包括频率补偿的阻值和容值。

嗯,我是用WEBENCH设计的。

我的输入电压是固定的,可是输出需要3-6V可调,最大电流5A。那个补偿网络的电容不好买,我用的datasheet上8-28V输入,5V5A输出的参数。

由于我的输出电压需要可调,我现在也很郁闷到底补偿网络怎么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纹波能做到30mV以内。

好诱人的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我是用WEBENCH设计的。

我的输入电压是固定的,可是输出需要3-6V可调,最大电流5A。那个补偿网络的电容不好买,我用的datasheet上8-28V输入,5V5A输出的参数。

由于我的输出电压需要可调,我现在也很郁闷到底补偿网络怎么选。。。。

输出可调,建议用LM22676,。

你的电感加大,换成22uH试试。。

网友:
加大电感可能会好些,感觉重要的是几个输入输出电容靠近 TPS54531,越近越好。当然功率电感的质量也很重要。
官方有关关于 TPS54531的评估板,可以参考

网友:
学习了!刚要选用这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