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设计中的问题

楼主:
我在用Cadence做电路板时,在原理图中二极管器件是2个引脚的,但是给它添加了一个3脚的封装,然后我就不可以将这个封装拉倒Allegro PCB中,怎样设置才可以将这个三角封装拉倒Allegro PCB中呢?希望大家赐教。

网友A:
在原理图中二极管器件是2个引脚的,你的封装为什么要用三个脚的呢,本来就两个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原理图中二极管器件是2个引脚的,你的封装为什么要用三个脚的呢,本来就两个脚

估计是sot23封装的二级管。

网友B:
修改原理图中的二极管封装,将第三个引脚隐藏起来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原理图中二极管器件是2个引脚的,你的封装为什么要用三个脚的呢,本来就两个脚

原理图两个脚的,封装可以是3个脚的二极管,你应该见过。这个很常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改原理图中的二极管封装,将第三个引脚隐藏起来就行了。

原理图中本来就2个脚,封装是3个脚的二极管呀。

网友:
原理图中, “ 引脚 ” 有显式,也有隐式的,。

只要修改一致就可以了 (电路图封装与PCB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