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0809可以不接二分频吗

楼主:
求助求助,ADC0809的CLOCK引脚可以直接和51单片机的ALE脚相连,不接二分频吗

网友A:
ADC0809的时钟典型值640kHz,最大不能超过1280kHz(通常不用到这么高)。
你的51单片机ALE频率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DC0809的时钟典型值640kHz,最大不能超过1280kHz(通常不用到这么高)。
你的51单片机ALE频率是多少?

就是这个图,请帮我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个图,请帮我看一下。

图中51单片机使用石英晶体和内部振荡电路作为时钟。石英晶体标注12MHz。
自己计算51单片机ALE频率是多少。
不会的话,查51单片机datasheet,看多少个时钟产生一个ALE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