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参加学院的比赛做一个测量电阻和电压的数字万用表遇到的问题,求解决!

楼主:
在用proteus进行仿真是,发现怎么也采集不到电压(P6.1)的模拟信号,反而只能采集到电阻(P6.0)的模拟信号。前来求助!跪谢啊!

#include<msp430x24x.h>
#include"wanyongbiaodianzuceliang.h"

#define P2_0_high  P2OUT|=BIT0;     //控制电阻端输出高电平
#define P2_0_low   P2OUT&=~BIT0;    //控制电阻端输出低电平

#define RS_high   P4OUT|=BIT4;        //RS端置为高电平
#define RS_low    P4OUT&=~BIT4;       //RS端置为低电平
#define RW_high   P4OUT|=BIT5;        //RW端置为高电平
#define RW_low    P4OUT&=~BIT5;       //rw端置为低电平
#define E_high    P4OUT|=BIT6;        //e端置为高点平
#define E_low     P4OUT&=~BIT6;       //e端置为低电平
float results[2];
unsigned char adc;
unsigned int output;
unsigned char shi,ge,bai,qian,wan;
unsigned char code[]={0x30,0x31,0x32,0x33,0x34,0x35,0x36,0x37,0x38,0x39,};   //0~9的端码

/*
  lcd显示控制程序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y)
{
  for(;y>0;y--){;}
}
/*void fbusy()
{                                 //检查忙状态
  RS_low();RW_high();
  P5DIR=0X00;
  E_high();E_low();
  while(P5IN&0X80);
  delay();
}*/
void write_r(unsigned char j)
{                                   //写命令程序
  //fbusy();
  P3DIR=0XFF;
  E_low; RS_low;RW_low;
  E_high;
  P3OUT=j;
  _NOP();
  _NOP();
  E_low;
  delay(256);
}
void write_s(unsigned char j)
{                                  //写数据程序
  //fbusy();
  P3DIR=0XFF;
  E_low; RS_high;RW_low;
  E_high;
  P3OUT=j;
  _NOP();
  _NOP();
  E_low;
  delay(256);
}

void lcd_init()
{
  delay(2000);
  write_r(0x3c);       //设置为8位 ,双行,5*7字型
  delay(200);
  write_r(0x3c);     //设置为8位 ,双行,5*7字型
  write_r(0x01);     //清屏
  write_r(0x38);       //设置为8位 ,双行,5*7字型
  write_r(0x0c);      //显示开,光标开,字符不闪
  write_r(0x06);      //光标右移
}
void adc_init()
{
  adc=0; ge=shi=bai=0;
  P6SEL|=BIT0+BIT1;
  ADC12CTL0=ADC12ON+SHT0_2+MSC;
  ADC12CTL1=SHP+CONSEQ_1;
  ADC12MCTL0=INCH_0;
  ADC12MCTL1=INCH_1+EOS;
  ADC12IE|=BIT1;
  ADC12CTL0|=ENC;
}
/*
    电阻测量主程序
*/
void dianzuceliang()
{
  lcd_init();
  if(P1IN==0x36)                //2欧档
  {
    P2_0_low ;
    write_r(0x80);             //第一行输出
    write_s('R');
    write_s('e');
    write_s('s');
    write_s(':');
    write_s(' ');
    write_s('0');
    write_s('~');
    write_s('~');
    write_s('2');
    write_s(0xf4);

    write_r(0xc4);            //第二行第四列输出
    write_s('R');
    write_s(' ');
    write_s('=');
    write_s(' ');
    write_s(' ');
    write_s(' ');
    write_s(' ');
    write_s('(');
    write_s(0xf4);
    write_s(')');
    adc_init();
    _EINT();
    while(1)
    {
      ADC12CTL0|=ADC12SC;
      if(adc==1)
      {
        results[0]=(results[0]*33)/4096;
        output=(unsigned int)(results[0]*1000);
        output=20206-output;
        output=200-output;
        adc=0;
      }
       bai=output/100;
       shi=output%100/10;
       ge=output%10;
       write_r(0xc7);
       write_s(code[bai]);
       write_s('.');
       write_s(code[shi]);
       write_s(code[ge]);
      if(P1IN!=0X36)  break;   delay(60000);
    }
  }
  else if(P1IN==0x2e)        //200欧档
  {
    P2_0_high;
   write_r(0x80);            //第一行输出
   write_s('R');
   write_s('e');
   write_s('s');
   write_s(':');
   write_s(' ');
   write_s('2');
   write_s('~');
   write_s('~');
   write_s('2');
   write_s('0');
   write_s('0');
   write_s(0xf4);

   write_r(0xc4);            //第二行第四列输出
   write_s('R');
   write_s(' ');
   write_s('=');
   write_s(' ');
   write_s(' ');
   write_s(' ');
   write_s(' ');
   write_s('(');
   write_s(0xf4);
   write_s(')');
   adc_init();
   _EINT();
   while(1)
   {
     ADC12CTL0|=ADC12SC;
     if(adc==1)
     {
        results[0]=(results[0]*33)/4096;
        output=(unsigned int)(results[0]*1000);
        adc=0;
     }

     if(10000<=output&&output<=20000)
     {
       wan=output/10000;
       qian=output%10000/1000;
       bai=output%1000/100;
       write_r(0xc7);
       write_s(code[wan]);
       write_s(code[qian]);
       write_s(code[bai]);
       write_s(' ');}
       else if(1000<=output&&output<10000)
      {
        qian=output/1000;
        bai=output%1000/100;
        shi=output%100/10;
        write_r(0xc7);
        write_s(code[qian]);
        write_s(code[bai]);
        write_s('.');
        write_s(code[shi]);}
       else if(100<=output&&output<1000)
      {
        bai=output/100;
        shi=output%100/10;
        ge=output%10;
        write_r(0xc7);
        write_s(code[bai]);
        write_s('.');
        write_s(code[shi]);
        write_s(code[ge]);
      }
     if(P1IN!=0x2e) break;       delay(60000);
   }
  }
  else if(P1IN==0x1e)       //2M档电阻
  {
    P2_0_high;
   write_r(0x80);            //第一行输出
   write_s('R');
   write_s('e');
   write_s('s');
   write_s(':');
   write_s(' ');
   write_s('2');
   write_s('0');
   write_s('0');
   write_s('~');
   write_s('~');
   write_s('2');
   write_s('M');
   write_s(0xf4);

   write_r(0xc4);            //第二行第四列输出
   write_s('R');
   write_s(' ');
   write_s('=');
   write_s(' ');
   write_s(' ');
   write_s(' ');
   write_s(' ');
   write_s(' ');
   write_s('(');
   write_s('k');
   write_s(0xf4);
   write_s(')');
   adc_init();
   _EINT();
   do
   {
     ADC12CTL0|=ADC12SC;
     if(adc==1)
      {
        results[0]=(results[0]*33)/4096;
        output=(unsigned int)(results[0]*1000);
        output=18014-output;
        output=output/9;
        output=2000-output;
        adc=0;
      }
      qian=output/1000;
      bai=output%1000/100;
      shi=output%100/10;
      ge=output%10;
      write_r(0xc7);
      if(qian!=0) {write_s(code[qian]);}
      write_s(code[bai]);
      write_s(code[shi]);
      write_s(code[ge]);                delay(60000);
   }while(P1IN==0x1e);
  }
}

#pragma vector= ADC1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ISR(void)
{
    results[0]=ADC12MEM0;
    results[1]=ADC12MEM1;
    adc=1;
}

/*
  电压测量主程序
*/

void dianyaceliang()           //直流电压
{
    lcd_init();
    P2_2_high;
    write_r(0x80);             //第一行输出
    write_s('D');
    write_s('C');
    write_s(' ');
    write_s('V');
    write_s('O');
    write_s('L');
    write_s(':');
    write_s(' ');
    write_s('0');
    write_s('~');
    write_s('~');
    write_s('2');
    write_s('0');
    write_s('V');

    write_r(0xC2);            //第二行第四列输出
    write_s('V');
    write_s('O');
    write_s('L');
    write_s(' ');
    write_s('=');
    write_s(' ');
    write_s(' ');
    write_s(' ');
    write_s(' ');
    write_s(' ');
    write_s('(');
    write_s('V');
    write_s(')');
    adc_init();
    _EINT();
   do
    {
      ADC12CTL0|=ADC12SC;
      if(adc==1)
      {
        results[1]=(results[1]*33)/4096;
        output=(unsigned int)(results[1]*1000);
        adc=0;
      }
      if(output>=10000){
                   wan=output/10000;
                   qian=output%10000/1000;
                   bai=output%1000/100;
                   shi=output%100/10;
                   write_r(0xc7);
                   write_s(code[wan]);
                   write_s(code[qian]);
                   write_s('.');
                   write_s(code[bai]);
                   write_s(code[shi]);}
      else if(output<10000){
                       qian=output%10000/1000;
                       bai=output%1000/100;
                       shi=output%100/10;
                       ge=output%10;
                       write_r(0xc7);
                       write_s(code[qian]);
                       write_s('.');
                       write_s(code[bai]);
                       write_s(code[shi]);
                       write_s(code[ge]);}    delay(60000);
    }while(P1IN==0x3d);
}

网友:
看看你选择的模拟通道是哪一路,是P6.0那一路对应的通道号,还是P6.1对应的那一路通道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