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6液晶的显示问题

楼主: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string[]={"I am pengfa"};
uchar string1[]={"good men"};
sbit RS=P2^0;
sbit RW=P2^1;
sbit E=P2^2;
sbit BF=P0^7;
/*1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1ms(void)
{
  uchar i,j;
  for(i=100;i>0;i--)
   for(j=7;j>0;j--);
}
/* 1ms延时函数的调用*/
void delay(uchar i)
{
        for(i;i>0;i--)
        {
                delay1ms();
        }
}
/*判断忙信号*/
uchar zero(void)
{
    uint i;
    bit result;
        RS=0;
        RW=1;
        E=1;
        for( i=0;i<2;i++);
        result=BF;
        return result;
}
/*写命令函数*/
void sendaddress(uchar i)
{
  uint j;
  while(zero()==1);
  RS=0;
  RW=0;
  E=0;
  P0=i;
  for( j=0;j<2;j++);
  E=1;
  for( j=0;j<2;j++);
  E=0;

}
/*写数据函数*/
void senddate(uchar i)
{
  uint j;
  while(zero()==1) ;
  RS=1;
  RW=0;
  E=0;

  P0=i;
  for( j=0;j<2;j++);
  E=1;
  for( j=0;j<2;j++);
  E=0;

}
/*写地址函数*/
void writeaddress(uchar i)
{
  sendaddress(i|0x80) ;
}
/*1602液晶初始状态设置*/
void setup1602(void)
{
  delay(20);
  sendaddress(0x38);
  delay(3);
   sendaddress(0x38);
   delay(3);
  sendaddress(0x0f);
  delay(3);
  sendaddress(0x06);
  delay(3);
  sendaddress(0x01);
  delay(3);

}

void main()
{
   uchar i;
   setup1602();
   while(1)
   {

    sendaddress(0x01);
        writeaddress(0x00);

   i=0;
   if(string[i]!='\0')
   {
      senddate(string[i]);

          i++;
          }
        delay(5);
        i=0;
        writeaddress(0x40);
        if(string1[i]!='\0')
        {
          senddate(string1[i]);

          i++;
        }
        delay(5000);
}
}

网友:
这是什么问题,什么都没有说。

网友:
就是什么都显示不了

网友:
不过现在调好了,但是显示出来问题,后面总是跟着杂符号,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先把液晶上所有字符清除,也就是先来一个清屏指令,然后再让它显示你想要显示的内容

网友:
杂符号,具体是什么样的呢,最好发个图片上来,看得更清楚一些。杂符号会不会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