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放大器》输入偏置电流的疑问

楼主:
输入偏置电流,见如下,请问如下图的三角是地不????其码是参考地对吧。那么电流从哪里来地,到底是不是地?????难道地还能生产电流么?????

这个疑问也使我对下面这个图表示困惑:

这个电流下边的三角到底是不是地,是地的话怎么会有电流流出来了。大家知道,三极管的偏置电流是要连电源地。那么运放不用么????

请路过的高手及大侠,都来说说。我现在十在困惑以置于,我都不能往下看了。唉

网友:
楼主所说的“地”,是与运放电源联接的。楼主所指出的电流,来自给运放供电的电源。对理想电源来说,供电能力无限,可以流入,也可以流出。
没有与电源联接的运放,不能工作。
图中按照习惯,未画出给运放供电的电源,所以楼主有此疑问。

网友:
图中不是用两个理想电流源模拟偏置电流了吗

网友A:
谢谢楼主两位回答,图中的三角按我的习惯就应是地的符号,谁知是电源呢,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两位回答,图中的三角按我的习惯就应是地的符号,谁知是电源呢,唉!

三角形符号确实是地。
所谓地,无非是电路中的公共点,包括电源。只不过电源没有画出来就是了。
不画出电源是电原理图的习惯。不仅运放,所有门电路(指与门非门等等)通常也不画出来。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应该怎么联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两位回答,图中的三角按我的习惯就应是地的符号,谁知是电源呢,唉!

不仅是电源,电子线路中常有没画出来的东西,但在进行分析时却不能不考虑。
例如一支电容,必须考虑到该电容具有一定电阻成份,一个电感(变压器),必须考虑到绕组自身具有分布电容,各绕组之间也具有分布电容。甚至一根导线,也必须考虑到该导线具有电阻,也具有一定电感量。这些都是电原理图中没有画出来的。

网友:
地可以输出也可以输入电路,理论上可以将地看成具有无限大的容量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