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变量请教

楼主:
刚刚学习stm8,
struct PhaseDriveStr
{
u8 CCMR_1;
u8 CCMR_2;
u8 CCMR_3;
u8 CCER_1;
u8 CCER_2;
};请问u8是什么意思

网友A:
u8就是无符号8位整形的意思,通常是unsigned char或者uint8_t的别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8就是无符号8位整形的意思,通常是unsigned char或者uint8_t的别名。

谢谢,u32是unsigned int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u32是unsigned int吗

你可以搜索他们的定义
u32通常是unsigned long,uint32_t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搜索他们的定义
u32通常是unsigned long,uint32_t

我是看一篇帖子上说的,他对u32的说法我也不是很认同,这和平时学的谭浩强的C语言的表达不一样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这是个类型定义,你可以查看u8定义的地方就能明白了,使用的是C语言中的Typedef关键字进行定义的

网友:
7楼说得好,
这是自己定义的数据类型,一般是为了书写简便。把unsinend long int型数据定义为u32,例如 #define u8 unsigned long 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