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SoC体验之旅】高速数据采集之ADC(2)

楼主:
作者:chenzhufly  QQ:36886052
1、  硬件环境
硬件平台:Embest SoC --LarkBoard
软件平台:开发板-linux-3.10.31
          Quartus 14.0

2、测试环境

示波器:DS1054,(论坛送的哦,一直没有写获奖感谢,羞愧啊)
信号源:泰克的AFG3252

3、AD9628的FPGA驱动
程序其实很简单,硬件ok的话,几行代码就搞定了,主要注意几点:
1)ADC需要时钟输入,这里输入的是105M时钟,如果按奈奎斯特定律 2倍的信号频率需要小于采样频率,那么就是大概能够正确还原50Mhz左右的模拟信号;
2)通道1接入的是泰克的AFG3252,最大可输入240Mhz的正弦信号
3)OEB需要设置成0
4)ADC数据输出的同步时钟为DCOA和DCOB

AD9628的verilog驱动代码如下:
assign  o_adc_clk_105m_p = s_video_clk_105m ;
assign  o_adc_oeb  = 1'b0;

AD9628的输出同步时钟
always @(*)
    begin
        s_chnl_a_clk = i_adc_dco_p;
        s_chnl_b_clk = i_adc_dco_n;
    end

获取AD9628的数据
always @(posedge s_chnl_a_clk or negedge fpga_rst_n)
    if (!fpga_rst_n)
        s_a_data <= 12'd0;
    else// if (i_adc_dco_p)
        s_a_data <= i_adc_data_p[11:0];

4、测试结果
这个测试结果有些简陋了,说明是有数据上来的,而且也是符合预期的,我输入了100Mhz,10Mhz,30Mhz的正弦信号做测试,都能得到大致的正弦波形,但是数据的正确性还没有进一步的检验。下图是信号发生器的输出:

下图是调试利器SignalTap的截图(怎么使用SignalTap就不在这里细说了)可以很清晰的看出是个正弦信号

5、小结
1) 做到这,可以说已经可以通过Altera SoC控制AD9628采集到模拟信号了,但是依然还有许多问题,正如我上面说的那样,对于数据的格式,和数据的正确性还没有深究,只是这条路通了,这两个问题留着以后再去进一步完善,AD9628的datasheet还需要再认真的读读;
2)AD9628的spi控制端口还没有弄明白,目前都是默认模式;
3)接下来要找个方法把FPGA采集到的数据发送的ARM端去;

网友:
请教SoC 与 FPGA的优势与区别是?

网友:
目前soc是arm+fpga,不仅仅在体系结构上有优势

网友:
亲,你采用的都是默认模式吗?ad9628是什么模式的,lvds还是lvcmos,当然配置它寄存器需要使用spi总线协议。问题来了,你写的输出频率首先是需要通过功能仿真验证的,然后再板上调试,流程不对,其次是没有任何验证就表示输出结果正确,你看的是时域,要看频域,看看频谱。这些是我个人观点,仅做参考。

网友:
你说的很对,现在还没验证数据的正确性,这个还要进一步考证啊,目前只是做到采集到的数据可以随着输入信号频率的改变而改变,其它还没研究呢。

看的是FPGA采集到的数字信号,时域的

网友:
不错的开端,但是有两个问题:
1. 你的信号源应该能设置输入正弦波信号的参数(频率、幅度、相位),采集到的波形也能计算出这些参数,你这里没有给出验证的数据;
2. AD的性能,主要还是看最大转换速率和有效位宽,你这里也没有给出;

网友A:
1、是可以设置的,但是目前还没验证
2、可翻看前一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是可以设置的,但是目前还没验证
2、可翻看前一篇

标称值和有效值是两个概念,后者需要你用实验的方法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标称值和有效值是两个概念,后者需要你用实验的方法测出来。

不测了,这是在测试adc的性能指标,待以后再说吧

目前只关心数据的输入和传输,对于输入信号的性能指标暂不考虑

网友:
建议表用正弦波呢~~很多错误直接看不出来,
方波什么的不错~

网友:
  建议很好,可以用方波的

网友:
有点技术含量,为你点赞

网友:
学习到了,分享一下。。

网友:
这个板子带ADC?

网友:
这个板子带A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