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内部"假"的EEPROM存long型数一定要先擦,才能写》》》

楼主:
我被这个假的EEPROM坑了一段时间,我一开始认为擦除整个扇区太不好了,就没有写擦除函数。因为我一开始是要向EEPROM里村32位数,所以我一直以为是我将32位数转换为四个数的转换函数写错了,最后才发现,stc内部的是flash要先擦才能写,真坑啊

网友A:
是要先把整个扇区全部擦除,然后再向某些位置写数据吧

网友B:
强调“假的”好像是STC的责任一样...

网友C:
人家的资料里好像有具体的介绍吧,内部的存储器是Flash。具体的操作方法文档里也有的。同意楼上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要先把整个扇区全部擦除,然后再向某些位置写数据吧

对,我一开始没擦就直接写了,最后花了几天才弄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强调“假的”好像是STC的责任一样...

我确实有点怪它,,,然后,我把这个假字强调一下,也是想让不知道的人看到之后注意,省的走歪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人家的资料里好像有具体的介绍吧,内部的存储器是Flash。具体的操作方法文档里也有的。同意楼上的话

它在一个地方确实介绍说它是Data flash,但是标题上写着大大的EEPROM,当时就没注意到那个小的地方了,而且当时我也不了解flash,除非直接告送我是flash,那我就直接查flash的资料了,他说是EEPROM我就没管什么flash了,要不是我想查查能不能只擦一个字节而不是stc里的一个扇区,这个问题我恐怕几天是是发现不出来的。

网友D:
其实呢不光是stc大多数的单片机内部宣称的eeprom都是这个原理,它实际上是IAP在程序可编程的一个副产品.
不过话说回来,即便是真eep也要先擦才能写啊.

网友E:
没有好好看资料的结果

网友:
有问题先看手册吧,或者上STC的官网也能解决大部分的问题。
STC的手册写得更象教程,各个功能的实例也很到位,尽管STC官网的布局看起来很糟糕,有些字眼让人有点反胃,但内容还算非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呢不光是stc大多数的单片机内部宣称的eeprom都是这个原理,它实际上是IAP在程序可编程的一个副产品.
不过话说回来,即便是真eep也要先擦才能写啊.

好吧,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好好看资料的结果

受教了。。

网友:
哎,明明是自己的错误确说是STC的问题,

网友F:
Flash的内容如果是空的,可以不用先擦,但对于重复写入的存储器当然必须先擦除。

网友:
引用 网友F:
Flash的内容如果是空的,可以不用先擦,但对于重复写入的存储器当然必须先擦除。

我是要重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