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反向放大器的问题。

楼主:
按上图所示接出电路,使用op07作为运放。电源用了±12V,R1=Rf=1K,R'第一下没接,后来随便用了4.7K,但是根据TI工程师博文,在此貌似R‘影响不大。

http://zhidao.baidu.com/link?url ... R9kBbX3PyTeuhnJs9Uu

实验结果:输入-1.11V,输出1.12V,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在输入-810mv时候,输出870mv,差的有点多,输出结果无法接受。请教大神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量量电路各个点的电压,自己查一下。这么简单的电路能算出来的。如果发现“不遵守欧姆定律”的表象,就是自激了。

网友:
自激是一种可能。
另外,想问问楼主:用什么仪器测量输入输出电压?精度多少?测量输入输出电压是一块表还是两块表?

网友B:
输入的信号,是什么信号啊?
如果是可调电源信号,按理不会出现问题;‘
其它信号的话,可能是输入带不动吧;

R1和RF的可以接10K左右;
出现问题的时候,顺便量下,反向输入端电压多少,还有万用表的精度;

网友:
还有你电阻的精度;
多测试几个点看下规律;

网友C:
" 0 " 点校准了没有?

网友D:
以电阻、OP07的精度,再加上测试条件的不同,出现这种误差也是有可能的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量电路各个点的电压,自己查一下。这么简单的电路能算出来的。如果发现“不遵守欧姆定律”的表象,就是自激了。

谢谢您的回复!原因已经找到,是示波器太烂了,显示问题,调成500mv档位就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自激是一种可能。
另外,想问问楼主:用什么仪器测量输入输出电压?精度多少?测量输入输出电压是一块表还是两块表?

谢谢您的回复!原因已经找到,是示波器太烂了,显示问题,调成500mv档位就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入的信号,是什么信号啊?
如果是可调电源信号,按理不会出现问题;‘
其它信号的话,可能是输入带不动吧;

R1和RF的可以接10K左右;
出现问题的时候,顺便量下,反向输入端电压多少,还有万用表的精度;

谢谢您的回复!原因已经找到,是示波器太烂了,显示问题,调成500mv档位就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 0 " 点校准了没有?

谢谢您的回复!原因已经找到,是示波器太烂了,显示问题,调成500mv档位就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电阻、OP07的精度,再加上测试条件的不同,出现这种误差也是有可能的啦

谢谢您的回复!原因已经找到,是示波器太烂了,显示问题,调成500mv档位就对了。

网友:
学习了,反向放大器的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