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的模数转换通道应该怎么设置才能接受两种信号的输入?

楼主:
如题!msp430的模数转换通道应该怎么设置才能接受两种信号的输入?弄了很久了都一直只能是接受P6.0口的输入信号,处理不了P6.1的,我是按照序列通道单次转换模式来的为什么实现不了呢?跪求各位大神解惑!这是部分AD的程序,开始转换的那些命令都在后面的循环中就不在粘上来了
P6SEL|=BIT0+BIT1;
  ADC12CTL0=ADC12ON+SHT0_2+MSC;
  ADC12CTL1=SHP+CONSEQ_1;
  ADC12MCTL0=INCH_0;
  ADC12MCTL1=INCH_1+EOS;
  ADC12IE|=BIT1;
  ADC12CTL0|=ENC;
}

网友:
430不是很清楚,STM32到是知道;

网友A:
P6.1你有没有配置成ADC的输入通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6.1你有没有配置成ADC的输入通道?

ADC12MCTL1=INCH_1+EOS;
这一句没有把P6.1配置成ADC的输入通道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DC12MCTL1=INCH_1+EOS;
这一句没有把P6.1配置成ADC的输入通道吗?

有对IO口的寄存器进行相应的配置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对IO口的寄存器进行相应的配置吗?

void Port_init()
{
  P1SEL=0X00;
  P1DIR=0X00;
  P2SEL=0X00;
  P2DIR=0XFF;
  P4DIR|=BIT4+BIT5+BIT6;
}
void main()
{
  WDTCTL=WDTPW+WDTHOLD;
  Port_init();
  while(1)
  {
    switch(P1IN)
    {
    case 0x36:
    case 0x2e:
    case 0x1e: dianzuceliang();break;
    case 0x3d: dianyaceliang();break;

    default:break;
    }
  }
}

您看是这样的程序吗?刚刚学430不是很懂,麻烦你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void Port_init()
{
  P1SEL=0X00;
  P1DIR=0X00;
  P2SEL=0X00;
  P2DIR=0XFF;
  P4DIR|=BIT4+BIT5+BIT6;
}
void main()
{
  WDTCTL=WDTPW+WDTHOLD;
  Port_init();
  while(1)
  {
    switch(P1IN)
    {
    case 0x36:
    case 0x2e:
    case 0x1e: dianzuceliang();break;
    case 0x3d: dianyaceliang();break;

    default:break;
    }
  }
}

您看是这样的程序吗?刚刚学430不是很懂,麻烦你啦!

不知道你用的是具体哪个430的型号,但是IO要作为外设的输出管脚用,是要对PxSEL0、PxSEL1、PxDIR等寄存器进行配置的,你看一下数据手册,里面会有关于引脚功能的配置说明,看你的程序,你把P1口配置成了IO的输入功能,而不是外设的输入功能,另外要对ADC的相应通道进行使能,然后就是正确配置ADC,你可以参考一下430的例程进行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是具体哪个430的型号,但是IO要作为外设的输出管脚用,是要对PxSEL0、PxSEL1、PxDIR等寄存器进行配置的,你看一下数据手册,里面会有关于引脚功能的配置说明,看你的程序,你把P1口配置成了IO的输入功能,而不是外设的输入功能,另外要对ADC的相应通道进行使能,然后就是正确配置ADC,你可以参考一下430的例程进行学习

好的,我再研究研究,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