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I模拟开关adg1414突然复位的问题。

楼主:
电路如图所示:
一个用SPI总线控制的8路单刀单掷模拟开关,控制字非常简单就是送一个字节,字节的每一位控制一个模拟开关的通断,发送控制字选择增益。输入信号使用函数信号发生器,但输入信号固定时没有任何问题,如预期一样切换了增益。但是调节函数信号的输出至换档位的时候(如正弦信号的有效值由700mV切换到710mV时,可以听见很明显的函数信号发生器内部继电器切换档位的声音),运放的输出变成了接近两个电源轨(应该是模拟开关全部变成了断开状态,因为这个只要是有一个通,运放就不应该是开环输出)。然后只要重新发送一个控制字就可以恢复正常。
按照这个状态我只能理解为模拟开关进行了复位,全部开关都默认为断开状态,可是我的复位信号都接到了正电源上,而且所有数字接口都没有进行任何动作,这个复位不知道是怎么引起的。后来觉得这个函数信号发生器的档位可能会造成脉冲干扰,可是用示波器的脉冲触发功能观察rst、sync、sdi等接口也没有发现有异常信号出现,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在这样下去我只能用MCU每隔一段时间发送控制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