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如何将零件引脚焊盘设置到底层,孔径不变

楼主:
2芯积分
Altium Designer中需要将零件引脚焊盘设置到底层(底层有焊盘,顶层无焊盘)单个焊盘设置为底层时,钻孔孔径默认为0,是怎么回事呀?紧急求助!

网友A:
孔的设置不用理会即可,,
如图

网友:
要么像楼上说的不用理会,要么,你就重新画封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孔的设置不用理会即可,,
如图

版主,你好!把焊盘设置到底层之后它的孔径自动变为0,不理会的话做PCB的时候通孔能做出来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你好!把焊盘设置到底层之后它的孔径自动变为0,不理会的话做PCB的时候通孔能做出来嘛?

你要做通孔的话应该选择multilaywer层,如果直接选bottom的话会认为你这是底层焊盘而不是穿孔焊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你好!把焊盘设置到底层之后它的孔径自动变为0,不理会的话做PCB的时候通孔能做出来嘛?

可能没有给你说明白,按2楼说的放个焊盘后,再放个孔,孔的边沿焊盘可以设置一下,如果不用金属化孔,就直接在Keep OuLayer放孔,
或者做封装也能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版主,你好!把焊盘设置到底层之后它的孔径自动变为0,不理会的话做PCB的时候通孔能做出来嘛?

选multilayer层,意思是多层焊盘,就表示做通孔焊盘,做出来的底层就有个焊盘,是通孔的,这样你就可以选择孔径大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没有给你说明白,按2楼说的放个焊盘后,再放个孔,孔的边沿焊盘可以设置一下,如果不用金属化孔,就直接在Keep OuLayer放孔,
或者做封装也能解决

谢谢版主,是这样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选multilayer层,意思是多层焊盘,就表示做通孔焊盘,做出来的底层就有个焊盘,是通孔的,这样你就可以选择孔径大小了

网友:
答案说的不对,应该在焊盘的层堆栈中设定。AD是给出了直接而完美的解决方法。千万别自己用笨方法。详细见下图,希望置顶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