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一个开源的原理图,求解读其中信号放大部分

楼主:
项目是检测小信号放大,并且将各个区间范围的信号区分出来。

求助大神,原理图在pdf下载里

Protel Schematic.pdf

原理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帮你把图贴上来,或者会好看些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1、u22b 加后面的数字电位计那一大块是什么作用?

问题2、u20a和u20b分成2路 然后和2.5v减法什么用意?

问题3、信号输入时 ,反向比例运放的V-端未串接电阻怎么计算?

谢!

1、从CR12开始,右边的电路,显然是要控制Q3。但Q3集电极和发射极均由J200引出,无法知道Q3是要控制什么。
2、U20A和U20B分成两路,两路的频率特性不同(C44和C51容量不同),高频段增益也不同。两路输出与58mV~867mV的四个电压基准进行比较,控制相对应的四个开关量输出(74HC14)。如果对频率特性没有要求的话,U20A和U20B有一个就够了。
3、这是电流-电压变换电路。

网友:
信号源就是CR10那个光电二极管,

另:RLD是指的什么类型光电二极管呢?

网友C:
信号放大部分无非是U22A,其后分成两路U20A和U20B。
不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

同一幅图,为何电阻使用两种不同的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信号放大部分无非是U22A,其后分成两路U20A和U20B。
不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

同一幅图,为何电阻使用两种不同的符号?

问题1、u22b 加后面的数字电位计那一大块是什么作用?

问题2、u20a和u20b分成2路 然后和2.5v减法什么用意?

问题3、信号输入时 ,反向比例运放的V-端未串接电阻怎么计算?

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信号放大部分无非是U22A,其后分成两路U20A和U20B。
不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

同一幅图,为何电阻使用两种不同的符号?

这个符号问题我也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信号放大部分无非是U22A,其后分成两路U20A和U20B。
不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

同一幅图,为何电阻使用两种不同的符号?

光电二极管 于 U22A 部分的理解: 在没有反向电压作用下,电流转电压电路,对吗?   还有就是这个光电二极管的 图示是不是画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从CR12开始,右边的电路,显然是要控制Q3。但Q3集电极和发射极均由J200引出,无法知道Q3是要控制什么。
2、U20A和U20B分成两路,两路的频率特性不同(C44和C51容量不同),高频段增益也不同。两路输出与58mV~867mV的四个电压基准进行比较,控制相对应的四个开关量输出(74HC14)。如果对频率特性没有要求的话,U20A和U20B有一个就够了。
3、这是电流-电压变换电路。

主要梗概明白了,
1、max944输出的是如果同相输入大于反相,则输出高电平,否则输出低电平。 然后高低电平进74HC14  反相器加施密特触发器 是对抗输入信号的突变干扰?

2、X9317数字电位计这块我还是没看太懂, 后面q3依照整个项目猜两个都是输出量 好像是 控制 LD_drive (激光二极管 也就是这张图上的接收二极管对应的发射端)电压, 测量 I_LASER(mcu的adc口) 激光管电流。 但是电路是没看明白

网友A:
帮你把图贴上来,或者会好看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梗概明白了,
1、max944输出的是如果同相输入大于反相,则输出高电平,否则输出低电平。 然后高低电平进74HC14  反相器加施密特触发器 是对抗输入信号的突变干扰?

2、X9317数字电位计这块我还是没看太懂, 后面q3依照整个项目猜两个都是输出量 好像是 控制 LD_drive (激光二极管 也就是这张图上的接收二极管对应的发射端)电压, 测量 I_LASER(mcu的adc口) 激光管电流。 但是电路是没看明白

MAX944不应称为反相器,应为比较器。
比较器输出接施密特触发器,应该如你所说,是为了抗干扰。但并不是抗输入信号的突变干扰,而是信号电平刚刚好让MAX944工作在其线性区域,输出电压恰在2.5V左右的飘忽不定状态时,74HC14输出有确定状态。抗突变干扰,主要靠R85C49等低通滤波来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C:
MAX944不应称为反相器,应为比较器。
比较器输出接施密特触发器,应该如你所说,是为了抗干扰。但并不是抗输入信号的突变干扰,而是信号电平刚刚好让MAX944工作在其线性区域,输出电压恰在2.5V左右的飘忽不定状态时,74HC14输出有确定状态。抗突变干扰,主要靠R85C49等低通滤波来实现。

944是4路比较   74hc14带反向的施密特

网友:
引用 网友C:
MAX944不应称为反相器,应为比较器。
比较器输出接施密特触发器,应该如你所说,是为了抗干扰。但并不是抗输入信号的突变干扰,而是信号电平刚刚好让MAX944工作在其线性区域,输出电压恰在2.5V左右的飘忽不定状态时,74HC14输出有确定状态。抗突变干扰,主要靠R85C49等低通滤波来实现。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