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602液晶显示

楼主:
关于1602液晶显示,第一行的最后个字符显示不出来,第二行第一个字符为杂符,代码,图片如下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string[]={"I am pengfa"};
uchar string1[]={"good men"};
sbit RS=P2^0;
sbit RW=P2^1;
sbit E=P2^2;
sbit BF=P0^7;
/*1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1ms(void)
{
  uchar i,j;
  for(i=100;i>0;i--)
   for(j=7;j>0;j--);
}
/* 1ms延时函数的调用*/
void delay(uchar i)
{

网友:
能显示说明液晶初始化没有什么错误,但是显示异常的话,你要看看显示字符串的函数调用是否正确

网友A:
程序也没给全,怎么帮你看~。可以确定是,肯定程序有错误~

网友B:
呃,能贴个完整程序吗,可能是显示地址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呃,能贴个完整程序吗,可能是显示地址的问题吧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string[]={"I am pengfa"};
uchar string1[]={"good men"};
sbit RS=P2^0;
sbit RW=P2^1;
sbit E=P2^2;
sbit BF=P0^7;
/*1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1ms(void)
{
  uchar i,j;
  for(i=100;i>0;i--)
   for(j=7;j>0;j--);
}
/* 1ms延时函数的调用*/
void delay(uchar i)
{
        for(i;i>0;i--)
        {
                delay1ms();
        }
}
/*判断忙信号*/
uchar zero(void)
{

        RS=0;         //读取忙信号
        RW=1;
        E=1;
         _nop_();   //空操作
    _nop_();
    _nop_();
    _nop_();
        return BF;
}
/*写命令函数*/
void sendaddress(uchar i)
{

  while(zero()==1);
  RS=0;
  RW=0;
  E=0;
  P0=i;
   _nop_();   //空操作
    _nop_();
    _nop_();
    _nop_();
  E=1;
   _nop_();   //空操作
    _nop_();
    _nop_();
    _nop_();
  E=0;

}
/*写数据函数*/
void senddate(uchar i)
{

  while(zero()==1) ;
  RS=1;
  RW=0;
  E=0;
  P0=i;
  _nop_();   //空操作
    _nop_();
    _nop_();
    _nop_();
  E=1;
   _nop_();   //空操作
    _nop_();
    _nop_();
    _nop_();
  E=0;

}
/*写地址函数*/
void writeaddress(uchar i)
{
  sendaddress(i|0x80) ;        //设定DDRAM地址,字符显示地址
}
/*1602液晶初始状态设置*/
void setup1602(void)
{
  delay(20);
  sendaddress(0x38);//8位数据总线 显示两行 5*7点阵DB7~DB0 0011 1000
  delay(3);
   sendaddress(0x38);
   delay(3);
  sendaddress(0x0f);//光标右移一格 AC加一 0000 1000
  delay(3);
  sendaddress(0x06);//写入数据后光标右移
     delay(3);
  sendaddress(0x01);//清屏
  delay(3);
}

void main()
{
   uchar i;
   setup1602();

        sendaddress(0x01); //先清屏
        writeaddress(0x00);//从00H开始显示
   i=0;
   while(string!='\0')
   {
      senddate(string);
                            i++;
                        delay(500);
          }
        writeaddress(0x40);//从40H处开始显示
        sendaddress(0x01);//清屏
        i=0;
        while(string1!='\0')
        {
          senddate(string1);
          i++;
          delay(500);
        }
while(5000);
}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程序也没给全,怎么帮你看~。可以确定是,肯定程序有错误~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string[]={"I am pengfa"};
uchar string1[]={"good men"};
sbit RS=P2^0;
sbit RW=P2^1;
sbit E=P2^2;
sbit BF=P0^7;
/*1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1ms(void)
{
  uchar i,j;
  for(i=100;i>0;i--)
   for(j=7;j>0;j--);
}
/* 1ms延时函数的调用*/
void delay(uchar i)
{
        for(i;i>0;i--)
        {
                delay1ms();
        }
}
/*判断忙信号*/
uchar zero(void)
{

        RS=0;         //读取忙信号
        RW=1;
        E=1;
         _nop_();   //空操作
    _nop_();
    _nop_();
    _nop_();
        return BF;
}
/*写命令函数*/
void sendaddress(uchar i)
{

  while(zero()==1);
  RS=0;
  RW=0;
  E=0;
  P0=i;
   _nop_();   //空操作
    _nop_();
    _nop_();
    _nop_();
  E=1;
   _nop_();   //空操作
    _nop_();
    _nop_();
    _nop_();
  E=0;

}
/*写数据函数*/
void senddate(uchar i)
{

  while(zero()==1) ;
  RS=1;
  RW=0;
  E=0;
  P0=i;
  _nop_();   //空操作
    _nop_();
    _nop_();
    _nop_();
  E=1;
   _nop_();   //空操作
    _nop_();
    _nop_();
    _nop_();
  E=0;

}
/*写地址函数*/
void writeaddress(uchar i)
{
  sendaddress(i|0x80) ;        //设定DDRAM地址,字符显示地址
}
/*1602液晶初始状态设置*/
void setup1602(void)
{
  delay(20);
  sendaddress(0x38);//8位数据总线 显示两行 5*7点阵DB7~DB0 0011 1000
  delay(3);
   sendaddress(0x38);
   delay(3);
  sendaddress(0x0f);//光标右移一格 AC加一 0000 1000
  delay(3);
  sendaddress(0x06);//写入数据后光标右移
     delay(3);
  sendaddress(0x01);//清屏
  delay(3);
}

void main()
{
   uchar i;
   setup1602();

        sendaddress(0x01); //先清屏
        writeaddress(0x00);//从00H开始显示
   i=0;
   while(string!='\0')
   {
      senddate(string);
                            i++;
                        delay(500);
          }
        writeaddress(0x40);//从40H处开始显示
        sendaddress(0x01);//清屏
        i=0;
        while(string1!='\0')
        {
          senddate(string1);
          i++;
          delay(500);
        }
while(5000);
}

谢谢了

网友:
有两点建议

一。   while(string!='\0')   //改用 while(string[i]!='\0') 更合理,string1 同样

二。
        sendaddress(0x01);//清屏  清屏指令的执行需要一段时间,建议后面跟一条 20ms左右的延时

ps. 既然第一行显示之后你都清屏了,为何还能做到两行都显示?!
    这段代码不算长,但是看着有点累,建议命名、格式再调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