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2K60S2

楼主:
STC15F2K60S2有用过的么?请教一下SPI和I2C的相关资料、、、、、

网友:
STC有个ISP下载程序的软件,打开后,里面有相关的程序资料。

网友:
官网资料里有例程
百度stc近官网ctrl+f搜你的型号

网友:
STC芯片好象还没有看到内置I2C功能,SPI在PDF手册上有实例,去官网看看。

网友:
。。。百度文库就有

125A的~

网友:
老姚的资料里都有啊,很详细的,他的下载软件里也有相关的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