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602的问题!!

楼主:
请问有哪位大神能帮我看看这个程序么。1602显示0123,接口没问题的,就是显示不出来。

#include  "msp430.h"    //引用头文件
#include  "msp430f5438.h"
/***************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RS_H   P2OUT|= BIT1;   //RS=P2.1
#define  RS_L   P2OUT&=~BIT1;
#define  RW_H   P2OUT|= BIT2;   //RW=P2.2
#define  RW_L   P2OUT&=~BIT2;
#define  EN_H   P2OUT|= BIT3;   //EN=P2.3
#define  EN_L   P2OUT&=~BIT3;

void delay(long unsigned int time)
{
  while(time--);                //延时子函数
}

void writeCmd(unsigned char wdata)      //写命令
{
  delay(100);
  RS_L;
  RW_L;
  P1OUT = wdata;
  EN_H;
  delay(100);
  EN_L;
}

void writeData(unsigned char wdata)     //写数据
{
  delay(100);
  RS_H;
  RW_L;
  P1OUT = wdata;
  EN_H;
  delay(100);
  EN_L;
}

void LCD_init(void)
{
  delay(1000);
  writeCmd(0x38);       //设置16X2显示,5X7点阵,8位数据接口
  delay(500);
  writeCmd(0x01);       //显示清屏
//writeCmd(0x0c);       //开显示,关闭光标,当然光标也就不能显示了
//writeCmd(0x0e);       //开显示,显示光标,但是光标不闪烁
  writeCmd(0x0f);       //开显示,显示光标,光标闪烁
  writeCmd(0x06);       //写字符时整体不移动
}

int main(void)
{
  WDTCTL=WDTPW+WDTHOLD;
  while(1)
  {
    P1DIR =0xff;
    P2DIR =0x0e;        //BIT1+BIT2+BIT3
    LCD_init();
    writeCmd(0x80);
    writeData(0x30+0);
    writeData(0x30+1);
    writeData(0x30+2);
    writeData(0x30+3);
    while(1);
  }
}

网友:
如何确定的接口没有问题呢?能显别的内容吗?
什么也不显的话如果时序没有错的话可以调一下对比度。
另外一的程序里面两个嵌套的while(1),第一个还有什么意义呢?当然这个应该不是显示不出来的关键的原因

网友A:
用万用表量一下1602的供电电压是不是5V,如果是3.3V,LCD1602亮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万用表量一下1602的供电电压是不是5V,如果是3.3V,LCD1602亮不了

可以亮。就是不显示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