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刚写的通讯协议,请指教

楼主:
// 通讯协议:
// 接收: 数据六位
//                 第一位为指令类别位:0--修改SysId, 1--读取SysId,2--读取电流, 3--读取转换系数, 4--修改系数,5--读取主差值, 6--修改误差值;
//                 第二三位为SysId:低8位在前,高8位在后;
//                 第四五位为数据位;
//                 第六位为xOr校验位。
//
// 发送:六位加有效数据
//       第一位开始标志位:oxFF;
//                 第二位类型位:1为数值,2为SysId;
//                 第三位为长度:总字节数;
//                 第四五位为SysId:低8位在前,高8位在后;
//                 第六位以后为数据位;
//                 最后一位为xOr校验位。

网友:
一个多路电流监控模块跟上位机的通讯协议,上位机需要读取设备采集的电流值,读取设备编号(SysId)或修改设备编号,设置电流允许的最大误差,设置AD采样后的校正系数。

网友:
第一次写通讯协议,肯定会考虑得不周全,这是我参考一个485读卡器写的。

例如我想修改 0x0001设备的机号为0x1234: 0x00 0x01 0x00 0x34 0x12 0xOR 最后一位是异或校验值
如果我想读取机号为0x0002设备的数据:0x02 0x02 0x00 xx xx 0xOR 第四位和第五位可以是任意值,第六位异或校验。

网友:
用标准的modbus吧,通用性比较好,也比较简单。

网友:
谢谢,我先了解一下modbus。

网友:
不客气,485走modbus有很多例程的,可以参考一下。如果就做那么几个,自己定义协议也可以,毕竟简单。如果有可能给别人用,或者为了通用性强的话最好用比较通用的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