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值检波电路的输出不是输入信号的峰值 输入信号峰值25mv-2.5V 频率最大为1Mhz

楼主:
峰值检波电路的输出为什么不是输入信号的峰值? 我改变输入信号峰值在范围25mv-2.5V  频率最大为1Mhz 有时候输出竟然大于输入信号的峰值不知道为什么?? 那个电容如何选取 ?哪位帮我一下

网友A:
峰值检波对运放频率特性要求很高。信号频率1MHz,NE5532单位增益带宽仅8~10NHz,远远不够。
这可能是该电路工作不正常的原因。
仿真示波器看到的波形什么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峰值检波对运放频率特性要求很高。信号频率1MHz,NE5532单位增益带宽仅8~10NHz,远远不够。
这可能是该电路工作不正常的原因。
仿真示波器看到的波形什么样子?

输出就像图片上的

网友:
楼上你号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峰值检波对运放频率特性要求很高。信号频率1MHz,NE5532单位增益带宽仅8~10NHz,远远不够。
这可能是该电路工作不正常的原因。
仿真示波器看到的波形什么样子?

单位增益带宽8-10MHZ不够么?输入信号的频率为1MHZ,峰值检波电路没有多大的增益 为什么不够  不是很理解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单位增益带宽8-10MHZ不够么?输入信号的频率为1MHZ,峰值检波电路没有多大的增益 为什么不够  不是很理解 ?

峰值检波本质上是精密全波整流。整流后的波形如图。红色箭头所指处是个尖,在该时刻运放输出需要突变,即非常快速的变化(理论上无穷大)。这就对运放的带宽(和输出摆动速率)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从频谱分析看,原来的信号是纯正弦波,整流后含非常多的高次谐波。
楼主不妨先不要峰值,简单地仿真使用同一型号运放的精密整流电路,输入信号先选100Hz,然后看看输入信号为1kHz、10kHz、100kHz、1MHz的输出波形,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峰值检波本质上是精密全波整流。整流后的波形如图。红色箭头所指处是个尖,在该时刻运放输出需要突变,即非常快速的变化(理论上无穷大)。这就对运放的带宽(和输出摆动速率)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从频谱分析看,原来的信号是纯正弦波,整流后含非常多的高次谐波。
楼主不妨先不要峰值,简单地仿真使用同一型号运放的精密整流电路,输入信号先选100Hz,然后看看输入信号为1kHz、10kHz、100kHz、1MHz的输出波形,就明白了。

真的很谢谢你  我看了一些资料 发现自己有或多或少懂了点东西  thank you

网友C:
我用opa192做过小的测试板,10MHZ、20V/us的运放。结果也就是在100Khz左右有不错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opa192做过小的测试板,10MHZ、20V/us的运放。结果也就是在100Khz左右有不错的效果...

应该和运放参数 电容的值有关  现在很纠结 想达到1MHZ  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C:
电容的话就选择漏电流小的薄膜电容应该就可以了,运放尽可能选择高速运放。不过就算如此想达到1Mhz,25mV也很困难。毕竟高速运放的dc精度都不会很好,所以光是运放引起的漂移都应该有mV级,加上高速信号使得电容放电的时间相对于充电时间变长了使得输出会有纹波。我用TINA仿真了一下,使用高速放大器opa830输入幅值为1V的正弦信号,100khz的时候输出为1.009V、300khz为975mV、600khz950mV、1Mhz为925mV,小信号就很惨了(或者可以前面加一个程控放大)。所以对于高速信号的话二极管加运放很难得到精确的结果。有个思路是用dac加高速比较器,dac和输入信号比较,当比较器输出为跳变时将dac的输出值当成峰值,当然我没试过所以仅供参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的话就选择漏电流小的薄膜电容应该就可以了,运放尽可能选择高速运放。不过就算如此想达到1Mhz,25mV也很困难。毕竟高速运放的dc精度都不会很好,所以光是运放引起的漂移都应该有mV级,加上高速信号使得电容放电的时间相对于充电时间变长了使得输出会有纹波。我用TINA仿真了一下,使用高速放大器opa830输入幅值为1V的正弦信号,100khz的时候输出为1.009V、300khz为975mV、600khz950mV、1Mhz为925mV,小信号就很惨了(或者可以前面加一个程控放大)。所以对于高速信号的话二极管加运放很难得到精确的结果。有个思路是用dac加高速比较器,dac和输入信号比较,当比较器输出为跳变时将dac的输出值当成峰值,当然我没试过所以仅供参考了

恩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