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元件的摆放间距的经验

楼主:
不知道各位前辈们,对于元件摆放中间距之间可有什么考量,除了方便焊接和干扰之外

网友:
对于布局,首先你要确定主要芯片的位置,然后再去对次要的芯片以及电路去布局。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要隔离进行布局。对于某些芯片要求的电容靠近引脚布局的问题,要严格按照数据手册进行布局。其次,还要根据你所设计的设备的功率,考虑是否需要风扇散热,如果需要,那么还需要考虑风道散热问题。然后呢,对于底层螺钉孔附近,要考虑禁布问题,具体范围根据实际情况自己确定。其他的,看楼下补充吧。

网友:
外观布局的协调、散热也应该考虑进去。下面的兄弟再补充

网友:
一般产品设计的PCB除了电气性能电磁干扰外,更为主要的是要兼顾外壳布局,方便焊接也是因素之一

网友:
跟你的封装制作其实有点影响,如果机贴,那封装可以适当做小一点,器件间隙也可以小一点。如果手工焊接,那么封装和器件之间的间隙也要大一点。这个都是综合考虑你的板子密度的,比如你还要摆放丝印,那么间距就要更大了

网友:
我每次都会对着板子加工方的要求修改一遍规则

网友:
首先考虑耐压和频率特性,这个是必须满足的前提。其次,考虑生产工艺,包括PCB制造工艺、贴片/插件设备的精度以及焊接工艺等。最后,总体上要协调,不要有些地方高密度布局,而有些地方稀稀拉拉。

网友:
学习了,,先放机构件确定主芯片位置,在按原理去放,注意取样电阻的回路,注意焊接,PCB 制作工艺,车间生产工艺,

网友:
通风散热是大功率电路布板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网友:
优先性能 对电源、模拟、数字进行独立布局 间距更多的要看器件封装、外壳等多方面来考量 其实我建议没做出一款PCB 自己手工焊接 过程中会发现很多需要改进及注意的地方 总结提升